[笔电] 怎样拆开昂达平板OW107?

楼主(2021-10-08):
我有一台昂达平板,型号OW107。昂达官网已经回复停产平板和维修了。只好自己看看,可是不知道怎么开盖?后盖好像是金属的。底部有两个小螺丝,已经取下。可是下一步不知怎样开盖了?有大侠知道怎么操作吗?先谢了。故障可能是电源口松动了。

网友:
原来有个老昂达平板,四面都是卡扣,你这个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A:
找个够大的台钳,使劲夹就开了

此法只保证开壳,不保证里边的问题会不会继续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够大的台钳,使劲夹就开了

此法只保证开壳,不保证里边的问题会不会继续扩大 ...

夹核桃把里面给夹坏了

楼主:
谢谢大家!昨日试了,从开机和音量按钮那一边,用刀片划开个缝,再逐渐扩大!打开后发现还是个塑料后盖(以为是金属盖)。各处按了按,又可以启动了。也许是启动按钮之前压在一起了?老机器确实不值得修,只有4G内存,WIN10运行很慢。触摸也不是很灵敏,准备等今年双十一,买一台内存12G的平板。

网友:
我2g+32的台电X80HD还在服役,前些天新刷的win10,凑合用吧,就是屏幕字太小了

网友:
我手上有个novo 7 fire,现在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