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修复万用表表笔,表针如何装回

楼主(2021-10-08):
各位能工巧匠,大家好
我遇见一个貌似简单的修复万用表笔
却装不回去的难题
1:笔尖与导线接头断掉了
2:笔尖逆向压了一下,就轻松取下了
3:如图重新焊接上也简单,如图

4:难题是笔尖正向出不来,导线软,无法传导力量

各位前辈能工巧匠,我该怎么办?

网友:
1断开针
2穿线过笔
3焊上针
4针嘴向外压进笔头

网友:
几块钱包邮

网友:
买个新的表笔不好吗?如果还想修的话,你还可以这样,把上面测量的针先拆掉,把线穿过去,然后再把针焊上,装进去就行了

网友:
二楼就是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
线头多拔掉点皮,全部镀锡,穿过笔身戳出笔头一公分,焊接,然后打热熔胶缩回去,稍微加热定型热熔胶。

网友:
你这个线比针粗,用二楼的方法得换线线或者剥开线留芯一段才能穿过线。主要原因是你焊接方法不对引起的。焊接方法对了直接把针尖穿出来,再用钳子拉一下就全出来了。
如图,原因自己体会。

网友:
锉刀将针尾锉露铜,焊线在头子上。讲究点的话用0.6左右的钻头在尾轴向钻个5MM左右的洞,线插入再焊。穿不过的根本原因在于你的焊接点太大,就算大力穿过去表针都肯定是歪的。

网友:
铬铁加热一下笔尖就能压进去了

网友A:
笔尖应该还有一个固定套环没取下来吧,取下来就都好操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笔尖应该还有一个固定套环没取下来吧,取下来就都好操作了

老式的47表有那个环,这表笔不知有没,那个只能向外单向拔出,不能向里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式的47表有那个环,这表笔不知有没,那个只能向外单向拔出,不能向里退。 ...

那估计是一次性注塑的,可以细铁丝焊在笔尖,掏出后再清理焊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尖应该还有一个固定套环没取下来吧,取下来就都好操作了

感谢所有解答的能工巧匠们
非常重视你的思路,其他巧匠忽视了,不是我焊在笔尖侧面,我只是焊接在原来残痕上了
原厂这样能插入,说明可能很简单,有机关
现在,就有一套新表笔,不过三只万用表,三种表笔,根本不通用,能修复最好
低碳环保,当今缺电,全国各地停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所有解答的能工巧匠们
非常重视你的思路,其他巧匠忽视了,不是我焊在笔尖侧面,我只是焊接在原来残 ...

细铁丝或铜丝焊在笔尖最尖端,穿掏出后再清理焊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细铁丝或铜丝焊在笔尖最尖端,穿掏出后再清理焊点就行了

这个思路很巧妙,也可行。不错。

网友:
自己修还不一定结实,还是找马云吧几块钱

网友:
这表笔应该是从前面拔出来吧,我的反正是。

网友:
你还是买副新的吧

网友:
尾部锉成半圆,再焊。

网友:
楼主不假思索就发帖出来了,经过大家一说是不是又后悔了,原来如此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