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XDF文件如何转换成pdf

楼主(2021-10-08):
下载影印版红楼梦,庚辰本,只找到道客的,下载了是XDF,百度了半天,说是安装了pdf,打印输出就行。可是看我的电脑好像无此功能,有没有朋友有办法?

网友A:
要不发给我试试?nnbuchicao@qq.com

网友B:
doPDF 会安装成一个虚拟的打印机,所以安装完成后会出现在控制台里的打印机和传真中。 你只要将文件送至免费的 PDF 转换程序 - doPDF 打印,就可以将文件转换为 PDF 文件。 使用微软的 Word、WordPad、记事本或是任何软件打开文件,选择使用 doPDF 打印, 程序会询问你要将 PDF 文件存放在那个文件夹,转换完成后会使用预设的 PDF 阅读程序打开 PDF 文件。 底下的程序截图将告诉你,从微软的 Word 建立 PDF 文件 是多么简单的一件事(word 转 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发给我试试?

如能成功就太感谢了。79个文件我打包压缩了。其实内部大约有3章是假的,庚辰版确这个,用别的代替的。
已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doPDF 会安装成一个虚拟的打印机,所以安装完成后会出现在控制台里的打印机和传真中。 你只要将文件送至免 ...

就是说这个,但没有搞明白。关键是使用这些打不开 Word什么的打不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这个,但没有搞明白。关键是使用这些打不开 Word什么的打不开

doPDF 会安装成一个虚拟的打印机,所以安装完成后会出现在控制台里的打印机和传真中。 你只要将文件送至免费的 PDF 转换程序 - doPDF 打印,就可以将文件转换为 PDF 文件。 使用微软的 xdf viewer  或者稻壳阅读器 或是任何可以打开+打印xdf的软件打开xdf文件,选择使用 doPDF 打印, 程序会询问你要将 PDF 文件存放在那个文件夹,转换完成后会使用预设的 PDF 阅读程序打开 PDF 文件。 底下的程序截图将告诉你,从微软的  xdf viewer 建立 PDF 文件 是多么简单的一件事(xdf转 pdf)

……

网友:
只要能打印,都能转换

网友:
1、用稻壳阅读器打开xdf文件

2、点击阅读器的打印

3、选择pdf打印机

4、转换pdf成功

网友:
装个PDFfactory,直接打印到该打印机即可保存为PDF格式

楼主:
搞明白了,还是办公室电脑的毛病,回家用家里的就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发给我试试?

自己已经转好了,不再麻烦了,谢谢

网友A:
可以转PDF,给我一点时间。下周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转PDF,给我一点时间。下周给你。

我昨天回家转好了,谢谢,不用了。看来还是办公室的电脑不适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昨天回家转好了,谢谢,不用了。看来还是办公室的电脑不适合

笑哭,我刚给你发过去。

网友:
新版WPS试一下,可以输出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