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吹风机拆到这一步了,如何取出电机。

楼主(2021-10-08):
不敢暴力拆了,怕拆坏。
目前问题是噪音大,电机缺油。外面这里可以打油,但是里面轴那里想打油,但是拆不开扇叶。

网友:
会不会是电刷磨损的厉害。

楼主:
终于拆开了。

网友A:
拆过几个电吹风的风叶,都无法无损拆下来的。都是用烙铁烫化暴力拆下来。
拉马可以拉出来,不过拉出来貌似风叶也废了,换个风叶也不贵的。。

网友:
像飞利浦的,用粗铁丝搞几个钩子抓住风叶使劲拉,能弄下来的

网友:
怎么拆的?   加热轴?

网友B:
你可以买个220V的交流电机风扇换上去,淘宝上一些卖杂物的有这种电机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买个220V的交流电机风扇换上去,淘宝上一些卖杂物的有这种电机卖。

这个电机是直流的,电阻丝抽头降压,12到24伏,电机输入端有四个整流二极管组成的全桥整流。买交流的不一定能够装的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机是直流的,电阻丝抽头降压,12到24伏,电机输入端有四个整流二极管组成的全桥整流。买交流的不一 ...

完全没有问题的,还可以加开关加一档冷风,原电机剪掉直接短路掉就可以了。新电机并接到电热丝两端或者单独出开关控制电热丝,电机接主开关。

网友:
怎么拆下来的?

网友:
你这拆开装不回去了

网友:
不建议拆扇叶,侧面烙铁戳孔,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过几个电吹风的风叶,都无法无损拆下来的。都是用烙铁烫化暴力拆下来。
拉马可以拉出来,不过拉出来貌似 ...

先从电机屁股把碳刷整体拆下。然后扇叶那面用小螺丝刀,小的内六角顶住电机轴,慢慢敲,就能无损把扇叶拿下。

网友:
无损比较难

网友:
尝试拆过同款,最后以失败告终,想要无损是很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