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个摩托车化油器问题 怠速2500转调不下来

楼主(2021-10-08):
网上看到去单程80公里骑回来的,车为五羊本威岭150,彻底维护,发动机完好,鼓改碟(某鱼拆车件运输中),换前后真空胎等等。
化油器怠速2500转,调不下来,大概是哪问题?这车2013年出厂,化油器是电喷的吗?先谢谢了。

网友A:
是辆好车,怠速高你看下是不是阻风门线没回到位!

网友:
化油器图片在哪里???

网友:
看化油器是塞柱式还是真空膜式,先拆开清洗一下

网友:
可能卡油门线或化油器节气门?

网友:
有场地真好,要怎么弄就怎么弄!

网友:
电喷的也有化油器?楼主也不上照片。电喷应该是调电脑,怠速太高也可能是油门线太紧或卡了

网友:
不是电喷的,化油器动过没有,没动过的话应该是线卡住了。

网友:
13年的说电喷你想的有点多了,这个就是柱塞的化油器,查看一下柱塞是否卡住或者拆下彻底清洗化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辆好车,怠速高你看下是不是阻风门线没回到位!

没接触过这种化油器。

楼主:
再上几张图片

楼主:
小俩口的摩托车,人在福建打工,托他嫂在家卖给我的,当时一踩就发动了,就是不知怎样调怠速,因没接触那种化油器。心想骑回家再看看吧,那知车上化油器混合比螺钉不见了,当时也看到那地方一个空洞,回来一查那是混合比位置。
闲鱼淘了个一样的装上也是一样,不知是哪原因。

楼主:
小俩口也就是过年回骑下,平时都是放着。

网友:
二手的化油器不代表完好,建议几十块买个新的...

楼主:
这个很紧,化油器清洗剂喷也拆不出来,是不是它的原因。

楼主:
这个里面直接卡住,尖嘴钳拿不出来,用闲鱼买的拆下替换法解决毛病,谢谢了。

网友:
等真空化油器,你拆的这个是电子温补偿,相当于普通化油器的手动阻风门

网友:
看图片是真空膜片化油器

楼主:
油量表不动,测电压4.4V,是正常的吗?摩托车电瓶12V。

网友:
是不是风门没关或者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