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以前买的优特利的车载充气泵。

楼主(2021-10-08):
应该是13年14年买的,买来就发现充气有问题,好像出气量很小的样子,然后就放一边没管了。今天心血来潮拆开看看。

缸体和齿轮都是金属的,应该也不差啊。怎么会出气量会这么小呢?像没有气出来一样。

有大佬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A:
我有个同款是买险送的,改了12V供电,打气噪音大得很,是不是缺油了

网友B:
这么小的气缸和那么短的行程,你觉得出气量会大?

网友:
活塞密封老化了吧

网友C:
这个小气泵还不错,比那些塑料齿轮/气缸的玩具强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气缸和那么短的行程,你觉得出气量会大?

是的,我也发现了,这个无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小气泵还不错,比那些塑料齿轮/气缸的玩具强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缸太小了,像大拇指粗细。

网友:
现在那些充气泵,外壳一摔就碎。齿轮还是塑料的,,  ,

网友:
活塞密封,管道有无裂缝,接头漏气,单向阀漏气。。。总有一个适合。
看电机和气缸做工还不错。

网友:
我有个和你一毛一样的,除了打气慢点噪声大点也没啥缺点。我是改了夹子接电瓶打气的。

网友:
跟前期优惠购那种2元还是6元的比起来,做工好太多了!

网友:
不知道现在网上那些类似的6,70左右的用起来效果怎么样。在考虑咸鱼一个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同款是买险送的,改了12V供电,打气噪音大得很,是不是缺油了

我也是保险送的,不过已经坏了,锌合金的东西太坑了

网友:
学习了, 看了图, 原来这东东和手工的打气筒基本一样。。也难怪出气也是一阵一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气缸和那么短的行程,你觉得出气量会大?

你小瞧了这个气泵,这个行程算比较长的,压力能上4个以上,打小汽车轮胎完全没有问题,就是噪音不是一般的大发热比较凶,打气速度不是太快,但绝对有胜于无,我一直在用,楼主这个应该好好检查一下,一般是活塞皮碗没有装好,或者封气阀有杂物,盖子,管子或者接头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