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后备电源监控系统问题求助

楼主(2021-10-08):
想做一个感应式的停车监控,这个系统做好了。
现在的问题是备用电池电压低的话会出现无限启动,直到电池电量耗尽。

所以想做一个这个。大神们怎么实现呢?能否说得详细点。
谢谢!

Type-c 和usb 2.0都是输出到行车记录仪上的插口。其实插口画多了,一般2个足矣

网友A:
4.5V电压检测芯片一个,CMOS输出的最好。芯片串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可检测电压大约4.7V。芯片输出端接一个mos管的栅极,电压低于4.7时会关闭输出,耗电极低。
做了个类似的低压保护装置,画了图,还没打版,所以没来得及验证。你自己看着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V电压检测芯片一个,CMOS输出的最好。芯片串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可检测电压大约4.7V。芯片输出端接一个mo ...

分享一下你的制作文件看看。谢谢。653681004@qq.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享一下你的制作文件看看。谢谢。

我用途和你不一样。给图你自己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途和你不一样。给图你自己看看吧。

4.5v电压检测采用的是什么ic? 怎样提高到4.7v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4.5v电压检测采用的是什么ic? 怎样提高到4.7v呢?

立创商城搜4.5V,CMOS输出。加二极管就可以提高检测电压,图上已经加了。

网友:
4.5V芯片型号:

网友:
mos管看你电流大小,我的电流小,用的SI2302,2A内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立创商城搜4.5V,CMOS输出。加二极管就可以提高检测电压,图上已经加了。

二极管可以用肖特基,大约提高到4.7V。如果嫌不够,留一个位置再加一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可以用肖特基,大约提高到4.7V。如果嫌不够,留一个位置再加一个二极管。 ...

加qq吧。请教一下,并互相讨论。653681004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qq吧。请教一下,并互相讨论。653681004

抱歉,我基本不用QQ微信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我基本不用QQ微信之类的。

   黄是是你说的多加的肖特基是这样并联么?

网友B:
备用电池不加保护板?
什么电池方案,单锂不会高于4.7v, 2串无保护?
那还是得加保护板,加了保护板后面都不是事儿了吧
保护板电压2.5么也有2串5v,再低就保坏不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备用电池不加保护板?
什么电池方案,单锂不会高于4.7v, 2串无保护?
那还是得加保护板,加了保护板后面都 ...

有保护板的,也有升压电路。升5v 的现在主要是做低于4.7v就断电的这一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黄是是你说的多加的肖特基是这样并联么?

二极管是串联,不是并联……这里利用的是它的压降……。电源电压减去二极管压降,分配到电压检测芯片的电压就降低了,也就提高了芯片的检测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保护板的,也有升压电路。升5v 的现在主要是做低于4.7v就断电的这一块。 ...

你这个问题是升压之后用电器多了导致压降吧,否则怎么会低于4.7呢,要么升压部分有问题

为了保证5v监控的供电,对其他设备断电,那还不如监控独立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是串联,不是并联……这里利用的是它的压降……。电源电压减去二极管压降,分配到电压检测芯片的电 ...

那这样也可以把肖特基改成电阻来控制电压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样也可以把肖特基改成电阻来控制电压检测。

不能替换。二极管有相对稳定的压降,电阻不行,你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问题是升压之后用电器多了导致压降吧,否则怎么会低于4.7呢,要么升压部分有问题

为了保证5v监控 ...

不是这样的,电压是对的5v,只是电池电压达不到5v升压的要求了,然后就往复的进行无限重启。也就是电池带不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样的,电压是对的5v,只是电池电压达不到5v升压的要求了,然后就往复的进行无限重启。也就是电池带 ...

什么升压芯片,一般都是电池保护了就结束了,还能达不到还继续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