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最近维修电源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1-10-08):
       最近在给闵工维修LED室外屏广告的电源时,发现一些问题,自己才疏学浅难以解决,所以今天不耻下问上论坛来,希望各位朋友可以帮帮我。

这是一个朋友的电动车充电器,拿来的时候,通电没有反应,拆开后发现电源初级的场效应管脱焊,而且3842也有明显脱焊,导致3842打火,场效应管损坏,连接场效应管去3842连接的小贴片电阻也损坏,我现在把损坏的元件更换了,唯独这两个贴片看不清了,希望大家帮我看看这两个阻值是多少

原场效应管应该是7N60还是啥忘了,图片中的是我换的

就是图中花圈的这两个贴片电阻,看不清阻值了。

第二个就是这个12v400瓦电源,该机电源部分采用UC2842芯片,现在的故障现象是通电测量电压只有4-5v,而且电压绿色指示灯一闪一闪。把外围仔细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明显问题。对于2842这个芯片我还是不太熟悉,不知道谁有这个电源的图纸。这个电源的正常电压也是12v。

这是另外一个电源,这个电源采用防水设计,有拆不掉防水胶,这个电源的故障是通电电压始终只有9v,正常电压是12v。

这是第三个电源,这个电源的故障现象是通电空载的时候电压只有11.39v,正常电压是12v,仔细检查外围而且把低压输出端的电容都检查了,电压还是只有11.34伏

网友:
第一个可能是1K,第二个一般几十欧。

网友:
LED灯电源电压不够或者跳动,首先检查输出的采样可调电阻。

网友:
都是小问题,不熟悉而已

网友:
不耻下问,牛

网友:
已经查明楼主是搞家电维修的,万用表也是伊拉克的

网友:
自己对照看看吧

网友A:
你白看我的故事了,我经常重复,3842道MOS的俩电阻,一个6-G的是10,22--68都行,一个是S-3的,取值470欧-2K范围,所以,你可以取值22和102

网友:
一些元器件,分1,2,3头,1军2工3民,LM124,LM224.LM324是一家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白看我的故事了,我经常重复,3842道MOS的俩电阻,一个6-G的是10,22--68都行,一个是S-3的,取值470欧-2K ...

你的故事会比技术精彩多了。大家都重点看你故事会去了。你完全是一个被家电维修耽误了的故事会主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故事会比技术精彩多了。大家都重点看你故事会去了。你完全是一个被家电维修耽误了的故事会主编。:lol ...

嘿嘿嘿嘿嘿

网友C:
原来还真有这四个字,害我马上翻阅了一下康熙字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还真有这四个字,害我马上翻阅了一下康熙字典……

我也看到了这四个字,它不是重点,重点是问题,所以我自动跳过了它,哈哈。

网友:
看着像特能的充电器,R36是15欧

网友:
不能自己说自己不耻下问啊,因为这就表示别人比自己低,被问的人是下人。

网友:
楼主先把不耻下问的意思搞清楚才来。你用不耻下问这个成语,那就把全体坛友放到一个卑微的位置上。

网友:
不耻下问,对不起,我高攀不起这位置,不敢发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白看我的故事了,我经常重复,3842道MOS的俩电阻,一个6-G的是10,22--68都行,一个是S-3的,取值470欧-2K ...

别急,楼主已经开始学习你了,从万用表开始了,桌子也差不多了,现在是主要是故事情节大于技术成分,楼主是略过了,所以没仔细看

网友:
发现论坛里面文字天才也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