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太阳能灯板PCB分享

楼主(2021-10-08):
之前用YX8184做了些太阳能灯板,芯片功能很实用,美中不足的是功率小了一点,装院子里当照明亮度太低,
于是自己重新做了一款,模拟YX8184的功能,提升充电和输出电流。

J1-J3是0欧电阻,当跳线用,U1 CN5711   U2 CB12/6C44   U3 TP5100
充电部分采用TP5100芯片,
定时芯片CB12/6C44定时时间1-8小时可选。

恒流芯片CN5711分两档调整LED亮度,最大电流1.5A。

第一档低亮度是由三极管J3Y和电阻及太阳能板组成光控电路,控制CN5711使能端CE,第二档高亮度由定时芯片控制,
天黑时CN5711的CE脚转为高电平,同时定时芯片开始计时,输出高电平,LED 灯板高亮,定时结束后定时芯片输出低电平灯板转低亮至天亮。
Riset1选用22K电阻Riset2用1.5K电阻时,测试电流高亮1.3a低亮85ma。

灯板是给这个投光灯尺寸做的,TB几块钱包邮当买个外壳用。

1.3A电流时的照明效果。

YX8184是PCB双面板,TP5100是铝基板,喜欢玩的一起折腾吧。

网友A:
加上红外人体检测就更好了,人来灯亮、人走灯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上红外人体检测就更好了,人来灯亮、人走灯灭

雷达的好 ,红外的受气温影响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达的好 ,红外的受气温影响太大。

确实是,红外的做过,天气凉了灵敏度很好,夏天比较差,雷达的没用过,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挺好的,做个标记,有空学习一下。

网友:
手残党,只能看看啊,做不来,有想法也变现不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记号

网友:
说的是好像雷达的静态电流大些吧

网友:
又踩到坑了,一附件扣55.还不小心点了两个

网友:
人体感应确实有用省电

网友C:
YX8184官方说明书上有一个PMOS扩流方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YX8184官方说明书上有一个PMOS扩流方案的

扩流方案只是提升LED驱动电流,充电电流最大600ma肯定是跟不上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扩流方案只是提升LED驱动电流,充电电流最大600ma肯定是跟不上的。

这样玩不懂行得通吗?得空我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玩不懂行得通吗?得空我测试看看

这个可以有,测试很有必要期待结果。

网友:
雷达用这个

网友(2021-11-25):
做这种灯是不是用手电筒的那种T6灯珠好啊,手电筒那种灯珠一个就很亮了啊,电流也没那么大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玩不懂行得通吗?得空我测试看看

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打些YX8184的板子?我买了10个YX8184,一直没打板用——记得你以前发个打板的帖子。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有二三千M币,可以权作一些酬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打些YX8184的板子?我买了10个YX8184,一直没打板用——记得你以前发个打板的帖子。如果 ...

不需要你的M币,这玩意对我没用,义务帮你凑成一块板,等你打板回来自己用钢锯裁剪就行了

AD打板文件:

捷配免费打板,顺丰包邮,你懂的  https://www.jiepei.com
立创5元打板 ,也是顺丰包邮 https://www.jlc.com

你把上面的压缩文件直接上传给他们就可以了,尺寸你填写90mm X 84mm

网友:
不错不错,成本多少了?我就需要这个灯tb买一看质量就不行,我就是软件不太好,硬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