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尝试 拆修 雅马哈 AV5540

楼主(2021-10-08):
前几天查看科技伟云的精华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9769-1-1.html受启发
找出多年放在床底的雅马哈 5540
故障原因:主板有漏水进去 导到开机 1秒保护
前2天开机清洗过,能正常开机使用,但今天又开机保护了

一番折腾 查下几个电压 都正常
只有继电器电压偏高 由BL31.2V 经过电阻 R219没有降压 查了原电路图 应该降压到22V左右
还单独拆下量电阻470 是正常的

网友A:
这个电压应该不是大问题。等到继电器工作后,继电器线圈和470欧阻值分压就正常了。你开机正常时,不加信号,赶紧量一下输出每个输出点,是不是有直流成分了,造成输出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应该不是大问题。等到继电器工作后,继电器线圈和470欧阻值分压就正常了。你开机正常时,不加信 ...

今天早上有了点突破,进入自检模式 显示TMP PRT 456D

楼主:
自检模式 显示TMP PRT 456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应该不是大问题。等到继电器工作后,继电器线圈和470欧阻值分压就正常了。你开机正常时,不加信 ...

Cause: The temperature of the heat sink is excessive  散热器温度异常

The abnormal voltage is
displayed in % based on 5V as 500%.    异常电压显 5V或500%   我的456 可以理解为 4.56V吗

Turning on the power without correcting the abnormality          故障状态:  如果没有解决故障,打开电源 保护功能将在1秒后切断电源开关
will cause the protection function to work 1 second later
and the power supply will be shut off.

Additional causes of protection can be due to loose            故障原因:可能是连接部件松动 或者CPU 故障
connections, associated components, CPU, etc.

现在如何下手? 是从温度保护入手吗 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zzy_85569381

网友:
引用 楼主:
Cause: The temperature of the heat sink is excessive  散热器温度异常

The abnormal voltage is

既然有温度识别,找到温度传感器看看,那部分温度是否异常,说不动就是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
@zzy_85569381 感谢指导 已经成功了开机 播放正常

这个传感器直通CPU的93脚 正常电压是0.9V

果然中间脚THM 是4.56V 问题终于找到了

拆下测量电阻是61K 没有随着温度变化而变化 临时找个47K电阻串进去 开机就没再保护了 再次感谢!
温度传感器是否损坏? 某宝下单重买一个实验下

网友(2021-11-23):
请教楼主,换了温度传感器了吗?结果怎样?我有一台也是开机就保护,正在吃灰中

网友:
另外请教下怎么进自检模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