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兄弟姐妹们有没有研究过新国标电动车限速问题?

楼主(2021-10-08):
买了个爱玛新国标电动车,限速25公里,实在是太慢了,送娃上学,就1.5公里,要10来分钟。
看了某宝的解除限速的控制器,基本好点的要150以上了,就想着能不能自己刷个程序解除下限速

网友:
直接换一个控制器最省事

网友:
25不算慢了,这个数值是科学的

网友:
浪费几分钟没事,安全多了,安全第一。

网友:
要换驱动器和旋转把手才行

网友:
你改装了,你这车要是出事故,对方要求鉴定车辆属性,你这个会被划分为机动车哟,

网友:
你这个要是改装了, 如果出事故了,对方要求鉴定车辆属性, 会被划分为机动车哟,

网友:
买车十让卖家解锁限速就行了

网友:
卖价应该知道怎么解除限速的。
不过安全为主,不建议解除限速。

网友:
不单限速,加速也慢半拍,满把也慢慢加速,不过娃坐在上,就比较安全

网友:
国庆买了辆爱玛,骑了几天滴滴滴响烦死了,昨天实在受不了开了后座拔了喇叭线终于清净了。

楼主说的速度问题,新国标规定速度25公里,网上有解码器或者是控制器卖,可以了解一下,另外电机只有350瓦,解码或者换了控制器,撑死就开30多点,解不解其实作用不大。

网友A:
之前的老方法试了吗,捏闸后转满电门把手大约10秒,就解除限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的老方法试了吗,捏闸后转满电门把手大约10秒,就解除限速了。

没试过,看网上都说没有用了。但可以试试

网友:
限速安全,电池还耐用

网友B:
就算限速15,你这1.5公里也只要6分钟啊,你搁着隔着呢?

网友:
我的是新日,卖家帮我解除了限速,速度有33左右,左手捏刹车右手猛转油门四下的方法,说只对新日的有效,提示音也一同取消了,还解除了加油门要捏一下刹车才能启动的限制,不然下雨天把手进水启动油门经常失效,两个都是通过车把来操作的

网友:
有专用解码器

网友:
我新日的,自己按网上的解了限速,测过也就28,9的样子,不换控制器估计没戏,但在道上,是个白牌的都比我的快,这个着急,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算限速15,你这1.5公里也只要6分钟啊,你搁着隔着呢?

其余时间在看其它小朋友家长呀,为啥只有10分钟:因为家里领导定下的时间。为啥要解限:因为能有更多的时间看

网友:
限速就只针对楼主这样的,不然限速就失去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