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问这个2258主控的固态应该用哪个开卡软件?

楼主(2021-10-08):
非常感谢

网友:
先上机短接,随便用个58的开卡软件读一下ID,然后再找合适的固件版本。

楼主:
这是该固态存储芯片的ID。

网友A:
找这个版本  2258XT_PKGR0313A_FWR0302A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这个版本  2258XT_PKGR0313A_FWR0302A0

好的,我去试一下。
另外还有个问题:上面显示256Gb,换算过来是32GB;可是这块ssd在电脑中显示的容量是64GB啊。这是哪里出错了吗

网友B:
根据ID自动识别的容量是不准确的,因为同样ID的颗粒有好多种,但每个容量不一样,识别出的只是ID,只要ID一样,开卡就没问题,容量选自动识别或者手动设置都可以

网友:
指定一下开卡容量SIZE DIS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ID自动识别的容量是不准确的,因为同样ID的颗粒有好多种,但每个容量不一样,识别出的只是ID,只要ID一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