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1T周期的C51单片机究竟有多快呢?

楼主(2021-10-08):
最近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在我日常使用中,我都是把执行语句的时间忽略的
但是刚才,我看到了一个朋友用单片机制作的过零检测电路.
这让我突然产生了一个疑问: 1T周期的C51单片机究竟有多快呢?

假如我用12M的1T周期的C51不停的去采样某个IO脚的值,然后进行判断,究竟最高能采多高频率的信号呢?

网友A:
你循环地把一个端口翻转, 示波器测下频率能多高就知道了

网友:
机器周期等于时钟周期就是1T

网友:
即使是1T周期的单片机,其不同指令执行速度也不一样。扫描频率取决于你扫描的语句用的什么指令,以及扫描后的处理,因为光扫描不处理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资料是这样说的,传统的51单片机用12M晶振,最快的一条指令用时1微秒,而STC的1T单片机,用时就是它的十二分之一微秒。

网友:
打个比方

现在的汽车比马快,到底多快? 没有具体的值。

不同架构、不同晶振,会有不同的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循环地把一个端口翻转, 示波器测下频率能多高就知道了

这样不准,因为端口翻转速度一般赶不上内核运算速度

网友:
快慢是相对的,
1T 51大约综合执行速度是老的12T的6倍左右,同比跨跃式进步了。
好比2个工人,同样块头,吃同样伙食,同样工资,一个一小时搬砖100块,另一个60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准,因为端口翻转速度一般赶不上内核运算速度

不需要读-修改-写繁琐过程, 直接一条指令置1, 下一条置0, 多重复几次, 示波器就能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循环地把一个端口翻转, 示波器测下频率能多高就知道了

IO翻转是很慢的,CPU被迫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