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金泰克s300 bios里不认,求开卡工具

楼主(2021-10-08):
手里这块比较特别,论坛里找了好久没看到同款。慧荣的sm2258xt和intel 29f01t2ancth2颗粒的组合,也不见短接点。求大神指点开卡方法。在此谢过。

网友A:
我量产成功过一个S300

网友:
用B16工具看看ID再说,国产固态容易出高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量产成功过一个S300

兄弟,短接点在哪里呢?

网友B:
4组孔你不会挨个短接试试,一般不是第一组就是第四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组孔你不会挨个短接试试,一般不是第一组就是第四组

今天试了第一组和第四组,默认上电是亮红灯,第一组短接还是亮红灯,第四组短接没有灯亮。软件里也没有啥东西出现,这个怎么搞啊?

网友:
别试了,颗粒体质不行了,就算能开卡修好,然后过两天又掉盘了,浪费这时间,还不如买个新的,这个坏的硬盘求赠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试了第一组和第四组,默认上电是亮红灯,第一组短接还是亮红灯,第四组短接没有灯亮。软件里也没有啥 ...

工具能不能认1024啊?以工具为准,看灯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具能不能认1024啊?以工具为准,看灯干嘛!!

短接才出1024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