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的羽博S9移动电源只能充电进去不能给手机充电..已拆了..如何换电源板?

楼主(2021-10-08):
俺的羽博移动电源只能充电进去不能给手机充电..已拆了..如何换电源板???

记得很清楚......

最后一次都还给手机充电.....

后面发现不管哪个USB接口都不能给手机充电了......

手电筒倒是可以点亮........

电量显示有4格电.......

想着是不是要充电激活一下移动电源......

充电了几个小时还是不行......

拆了算了......

问几个问题:

1 电池是什么品牌???(目前感觉电池存放时间长,电池容量还好啊......)

2 电池质量咋样???

3 原来的电源板是充电5v 2A的, 可以换一个QC3.0以上的快充电源板吗???

俺的羽博移动电源只能充电进去不能给手机充电..已拆了..如何换电源板???

网友A:
羽博的都是坏升压芯片,我见过几个了

网友B:
主控板MOS管挂了,可以换快充就是需要为新街口开孔,这个电池时间长了容量会有衰减。

网友:
羽博 oem too:dizzy: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羽博的都是坏升压芯片,我见过几个了

运气不好啊......

莫名其妙的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板MOS管挂了,可以换快充就是需要为新街口开孔,这个电池时间长了容量会有衰减。 ...

新接口开孔这个问题不大啊.......

楼主:
大师没有看明白啊.....

网友C:
这款我拆过两只了 ,电路板坏了,估计也是一样的毛病吧

网友D:
直接买带电路板带外壳的也不贵也才18元左右把电池换上就行了。带快充的电路板贵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我拆过两只了 ,电路板坏了,估计也是一样的毛病吧

大家都说这个移动电源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带电路板带外壳的也不贵也才18元左右把电池换上就行了。带快充的电路板贵一些。 ...

大师言之有理.......

快充电源板是贵......

还是买个普通慢充算了......

对电池也好哦.......

俺的就电源板坏了......

其他都没有坏......

就不买带外壳的啦......

直接买个电源板放外面算了......

不然其他的还要焊接电池什么的......

还麻烦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言之有理.......

快充电源板是贵......

板子不贵,邮费比较贵

网友:
同款,充不进去电池都快饿死了,外接个板子把电池充满电,冲放电又正常了,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网友:
不如重新买个20000ma带快充才40多,你去买个快充板至少要20多,还不一定装的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