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新手问个小问题

楼主(2021-10-08):
意外到手一块256G二手固态,装上出现这些现象:安装系统时时常出现卡死,只有从头开始;多装几次后装上了系统,进入系统后经常卡死。
请问这个是不是坏块太多呀?可以通过重新开卡解决吗?

网友:
跑RDT重新开卡或许能解决

网友:
楼主给的信息太少,还不知道你的盘是什么主控,能不能开。最好拆开上图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固态硬盘安装GHOST版的系统,根本装不上去;换个普通硬盘,就可以安装;这个硬盘也就吃灰了,至今不敢用,怕有什么问题,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
估计不是什么正经盘 看看什么主控的

楼主:
不好意思,楼上几位老大,发了贴就没看,就是下图这货,2256G,据说是三星的MLC,可有抢救的必要。

网友A:
居然是2256G+OKG啊 找个工具重新开卡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是2256G+OKG啊 找个工具重新开卡一下呗

老大,有合适的工具推荐吗?

楼主:
今天下载好几个工具都没成功,有老大给个可以开卡的工具吗?我发现好多都是2256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