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 主动均衡板精度测试

楼主(2021-10-08):
平均精度都在0.005内,超过了就不正常了。这版本的均衡板单板超过10S就很难成功了,所以我现在只弄到8S

网友A:
均衡电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均衡电流多少

最大5A左右,平时是很难达到这电流的。压差越大电流也就越大

网友:
什么电池才1.9V

楼主:
钛酸锂电池

网友B:
楼主贴片保险用多大的?指示灯只是供电指示还是均衡状态指示,开关是直接控制555电源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贴片保险用多大的?指示灯只是供电指示还是均衡状态指示,开关是直接控制555电源段吗 ...

3A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是没有均衡指示灯的,也别妄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度可以,和我四位半表比误差0.001v。

网友:
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B:
8s的做了一片,和原来变压器均衡并联使用,这个电流不到500,变压器的都2.4A了,请问是什么原因?把供电端从第三串改到第四串能不能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8s的做了一片,和原来变压器均衡并联使用,这个电流不到500,变压器的都2.4A了,请问是什么原因?把供电端 ...

电流小应该和电容容量和电容内阻都有关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流小应该和电容容量和电容内阻都有关系的

刚刚测了下没用到的电容,发现容量从1200UF到1500UF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测了下没用到的电容,发现容量从1200UF到1500UF都有

应该你的电容内阻也不小,充电慢所以放电电流也就上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测了下没用到的电容,发现容量从1200UF到1500UF都有

还要注意MOS管在4.5V的时候内阻最好不要超过10m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要注意MOS管在4.5V的时候内阻最好不要超过10mΩ

昨晚把电容从新匹配了下,均衡电流还是上不去,不知道是不是我用的mos管的问题,sm4364A 5.7毫欧,楼主有空能否发下你的均衡电流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你的电容内阻也不小,充电慢所以放电电流也就上不去了。

在原电容上并联电容,电流并没有增加多少,也不知是不是我测试方法不对,我在1到3串接入12.4V电原,在1串位置接入3.8V电池,测得电流在600Ma左右。

网友:
看了下sm4364的pdf这内阻也不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原电容上并联电容,电流并没有增加多少,也不知是不是我测试方法不对,我在1到3串接入12.4V电原,在1串 ...

你先测试下只接12V电压 均衡板的个个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先测试下只接12V电压 均衡板的个个输出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