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7 64位msdn装完怎么激活?

楼主(2021-10-08):
今天给同事的笔记本装系统,装完发现efi分区无法指定驱动器号,也就没法用激活工具激活,除了efi分区好像还有个esr卷,估计是硬盘初始化时用的GPT模式,这个咋整?win7和pe下都没法转换成mbr分区,删除efi和esr后,用引导修复工具提示成功却还是无法引导系统,分区是主分区并设为活动,咋整?难道再来一遍?

网友:
CHEW-WGA一键破解,用了五年没出过问题,自己查毒

网友:
额!淘宝几块钱的事,整这么麻烦干啥....

网友:
DiskGenius应该可以完成MBR分区的转换,用U盘系统引导,先完成分区

网友:
老本EFI是最好激活的以及最稳定的,新本就没办法,只能软的。虽然不知道你的不能指定盘符=不能激活是什么意思,但是大概率这是个渣激活方式。

chew-wga是有损激活,但也还好,建议还是aact,不要旗舰版,要专业版才行。

MBR和GPT杂交处理方式注定失败,做法错误太多的话,找原因不如重来。

网友A:
品牌的笔记本为啥不直接用OEM系统呢

网友:
原来带OEMWIN7系统的话,直接导入序列号和证书激活,如果没有,EFI分区用KMS激活。其他比如买序列号,找序列号等等也可以。

网友:
进WINPE,把磁盘删除,重新新建MBR分区再安装!激活软件网上搜一大堆,何必花钱去买激活码!

网友:
mbr用window loader
gpt用kms 6707

网友:
还是win0的数字证书好用

网友:
win7旗舰版要key,企业版和专业版的VOL可以kms   jihuo,零售版的要key,不管GPT还是mbr都可jihuo

网友:
GPT就要有EFI,MBR就要有主引导记录.
如果是新硬盘MBR分区GHOST做的,那么就得重建主引导记录.如果是GPT分区就修复BC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品牌的笔记本为啥不直接用OEM系统呢

没有原版的64位光盘

楼主:
重来一遍解决,硬盘删干净,初始化时选mbr模式,装完用那个几百K的工具激活,完美  gpt模式下试过kms,不行,装系统挺烦的

网友:
笔记本要是有本来有win7贴纸的,基本上在bios内已储存好资料,叫做slic。 没有的话,可以把资料写进去,再在安装好的win7用 slgmr命令导入相应证书,加上相应的key, 就会自动激活,百毒一下就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原版的64位光盘

各大品牌都能在网上找OEM WIN7 ISO装完自动激活 根本不需要第三方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大品牌都能在网上找OEM WIN7 ISO装完自动激活 根本不需要第三方工具

现在网上的所谓oem盘是真的没带私货吗?是否二次封装冒充的?我没有试过,msdn的镜像好像还没发现问题

网友:
一看你就没下过OEM系统ISO,我一直用lenovo的 因为刷了联想的SL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