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雅马哈RX-V781功放大部分输入不出声,请师傅找原因。

楼主(2021-10-09):
自己家的功放,早几天正常使用。前二天不出声了,等了一天恢复出厂设置后又好了。今天又不出声了,测试了一下,只有最下面一排输入出声。看图片红圈内的输入才有声音,其它输入都没有声音。

是不是某个继电器不工作,或是哪个元件出了问题,机器保护。但了我面板解除所有保护也没有用。
请大神指出哪个位置出了问题,最好附电路图指出位置。本人也只是爱好很水的噢!希望借助大家帮忙能搞好这个BUG。

网友:
好一个虚空诊断

网友A:
信号输入都是电子切换的,可能是接插件松动接触不良导致免疫输出,试一下把所有的接插件都拔插一下!

网友B:
同轴,光纤数字信号输入没有输出输出声音,你可能没选择对输入源,在面板切换一下试试看看。

你说的模拟信号输入正常,一般机器没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轴,光纤数字信号输入没有输出输出声音,你可能没选择对输入源,在面板切换一下试试看看。

你说的模拟信 ...

AV1-4都没有声音,AV5-6有声音。AV线都是模拟信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输入都是电子切换的,可能是接插件松动接触不良导致免疫输出,试一下把所有的接插件都拔插一下! ...

我猜是的,我儿子玩扭扭车撞了一下,不轻。插头很多,大部分是焊死的。也不排除有虚焊的。可以帮我定位一下吗?

网友A:
拔插前先拍照,免得插错了!
红色的应该是可以拔下来的,注意那四条白色的软排线,轻拔轻插。蓝色那两个看的不清楚,不确定是不是能拔下来。黄色那个是不是原本就没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插前先拍照,免得插错了!
红色的应该是可以拔下来的,注意那四条白色的软排线,轻拔轻插。蓝色那两 ...

黄色是本来是空的。所有圏了的都可以拔,都试过了。问题依旧。底下的插头操作不了。

楼主:
在淘宝买了个维修电路图。这机器带自检功能,准备先自检一下看能找出问题不。
整个图有47.3M就不上传了,如需要告诉我要哪一部分。谢谢!

网友:
雅马哈RX-V781,,应该是新款的吧,,上面的版这么多集成电路,没有图纸不好修

网友:
输入口一般用不完的你有两路模拟口其它尽可能走数字接口吧 这样效果也会好一些 模拟口坏一两个好多人基本都不会发现

网友(2024-01-30):
不懂帮顶,祝早日解决。

网友:
学到了,TB还能买到图纸,大约多少银子能买

网友:
看你图上画的,红圈的是模拟部分,数字部分没声音可能原因如下:
1、设置问题,没有选对输入源
2、信号问题,可能把模拟信号插入了数字输入口;或者音源没有输出数字信号
3、解码问题,可能数字信号解码电路出了问题

输入信号不是采用继电器切换的,现在基本都是同过芯片切换

网友(2024-03-21):
过来学习了,谢谢大佬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