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3D打印机主板

楼主(2021-10-09):
把玻璃平台拆卸下来清晰后, 脑子抽风,要给玻璃平台固定个完美位置,结果一不小心,把热床的两个电极给短接了. 然后打印机屏幕全黑了.

大概过了30秒,我又通电,然后屏幕有信息了,但是控制不了打印机,也获取不了打印机信息.

然后把控制板也拆了下来, 独立上电后发现, 控制板2560芯片发烫,电流将近500ma,完了,这芯片引脚部分短路了.(某宝一查,44包邮..真贵)

然后我检查了触控板,发现逻辑引脚芯片鼓包了.

检查了2560控制板(电路板 丝印 F开头的 是保险丝), 保险丝都没有断路.

果断下单购买了, 2560芯片 和 逻辑芯片(SN74LVC1T45DCKR SN74LVC1T45 丝印TAR TAF SOT-363)

大概等了几天,到货了

开始把故障的芯片都吹了下来

吹的时候,不要着急, 因为板子有覆铜, 失热很快,热风枪先要把板子预热点,然后在集中吹, 要注意保护其他原件, 我这里用了高温隔热胶布, 还套了一层锡纸来做保护, 这样可以避免塑料件被烫伤

焊接的时候,使用拖焊,重新安装好芯片, 然后开始刷机, 按照官方给的教程,死活刷不进去, 还以为芯片寄过来是坏的,  后来才知道, 缺少烧入引导程序, 需要在购买一个 USBASP 来烧入引导程序, 于是又等了几天, 到货后, 刷机成功.

我以为到这里就修好了, 上机后发现, 除了XYZ,挤出头 电机 全都控制不了外, 剩下的都很OK, 我哭了, 步进电机驱动也烧了. 又下单了电机驱动芯片, 在没到货前,我把电机驱动都吹了下来,

位置太窄了,好害怕把塑料给融了,好在 2层保护下,还算OK.

又等了几天,驱动到货了, 安装的时候, 我是用热风枪,把中间的焊盘先吹到锡成液体,然后在把芯片压下去,然后在来回吹几下,应该是能够贴合.

装完后上机, OK, 打印机恢复正常,能够打印了

网友A:
2560芯片涨价不少呀   之前的开发版貌似也就40元  你用的IDE烧写的程序吧,需要有引导的  可以用UNO直接给它烧写引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60芯片涨价不少呀   之前的开发版貌似也就40元  你用的IDE烧写的程序吧,需要有引导的  可以用UNO直接给 ...

ide烧录方便,没玩过这个芯片,之前都是stc51

网友:
厉害~我只会换元件,还不太会查哪些元件损坏。

网友B:
还想问下,平台上是啥玻璃?
我那台原来的平台太小了(140mm),可以换大一点的(180mm),还没确定要买啥玻璃。

网友C:
好悲惨的经历,换我就买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想问下,平台上是啥玻璃?
我那台原来的平台太小了(140mm),可以换大一点的(180mm),还没确定要买啥 ...

我买的是高鹏玻璃, 普通玻璃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悲惨的经历,换我就买新的了

维修花了85, 这个如果换新的要300-400, 荷包太瘦了

网友D:
修的成本,都可以买一块新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的成本,都可以买一块新板了

你错了, 我这一套下来 可是300-400, 2个板都坏了, 触摸板逻辑芯片坏了,  控制板 2560 和 驱动坏了

网友E(2021-11-16):
楼主功力深厚,盲修就修好了,主要是故障判断准确。现在后悔便宜的时候没有买一套控制板备用,现在的价格不想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功力深厚,盲修就修好了,主要是故障判断准确。现在后悔便宜的时候没有买一套控制板备用,现在的价格不 ...

现在价格也还好啊,主要是芯片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价格也还好啊,主要是芯片贵了,

不是吧,那个MKS,原来大概60多包邮,现在要1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