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美团充电宝 解锁方式

楼主(2021-10-09):
铺面到期,老板甩给我个美团充电箱子,里面有几个充电宝,看着成色还不错,想着自己留着用,硬拆了一个,挨个搜了找了芯片手册,短路mos,只有3.7v左右的输出,得不到5v的输出,直接电芯正极串了个10欧的电阻,主板上扫了一圈,要不没反应,要不就直接电芯输出,不能升压。升压IC也没有en使能脚,是i2c控制的,该咋办呢?有偿,有偿,希望大神帮忙解决

充电宝详细评测,https://k.sina.cn/article_1677177940_63f7b4540190133gu.html

楼主:
sc8949 芯片特性

楼主:
芯片原理图

网友A:
不需要那么麻烦,某宝买个充电宝主板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那么麻烦,某宝买个充电宝主板就是了

主要是充电宝的箱子也能继续用啊

楼主:
求方式,请大神帮忙

网友:
应该是单片机控制MOS开关。会编程的重新编一个程序就可以解决

网友:
从那个升压芯片下手   不然就换个移动电源板子

网友:
感觉还是直接换充电宝主板最方便 破解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
电池取下   换个电路板玩其他的

网友:
嗯。。。这个贴会不会一起法律问题。

网友:
充电板和充电柜的输出端一并改了

网友(2022-08-25):
普通的充电宝,电板还是好的,锂电池老化的一大把呀,你把这个美团的充电宝锂电池拆下来,焊接到锂电池老化的充电宝上面就OK了。

网友(2023-11-05):
某宝买个充电宝主板省事

网友:
MAC有的
坛子里人才多

网友:
已找到解锁方法,发过来我给你解开,免开壳解锁

网友:
美团充电宝和怪兽是同一个制造商,试试断开电池让单片机复位,再接上。我5个5000MAH的怪兽3个版本,都是这样永久破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