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各位老师米糊机的故障

楼主(2021-10-09):
家里米糊机,早上突然有点故障了。第一,工作时间少了五分钟,第二,没煮开。哪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估计是少了五分钟,所以没有煮开。不过你倒是上几个图啊,让老哥们悬丝诊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少了五分钟,所以没有煮开。不过你倒是上几个图啊,让老哥们悬丝诊脉? ...

请问要什么样的图,依各位老师傅的能力,完全可以隔空诊脉了

网友B:
估计加热盘糊住了,传感器感觉温度到了就停止加热了

网友:
第二不就是第一造成的么,

网友C:
估计是这样:
到最后冲刺的5分钟的时候,溢出报警了。当然也可能是超温报警。
只是一种猜测,供参考。
那么相对应的解决办法就是查溢出报警头,感温头是否有老化破损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这样:
到最后冲刺的5分钟的时候,溢出报警了。当然也可能是超温报警。
只是一种猜测,供参考。:prai ...

刚才接了自来水做了实验,完全正常了。早上是胡萝卜,香蕉,籼米混合物,然后就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加热盘糊住了,传感器感觉温度到了就停止加热了

加热盘是杯体的外底部,怎么能糊住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才接了自来水做了实验,完全正常了。早上是胡萝卜,香蕉,籼米混合物,然后就不正常了。 ...

使用得注意,米不要加多了,水不能太少了,功能不能选错了,锅用了尽量马上清洗,风干,去潮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得注意,米不要加多了,水不能太少了,功能不能选错了,锅用了尽量马上清洗,风干,去潮气! ...

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