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原装超级快充和高仿充电器拆解对比

楼主(2021-10-09):
原装的突然高发热,无奈下拆解未找到问题,所以去网上买了两个充电器,一个号称原装,一个明确告知非原装。
收到后,从外观看没有明显差异,但原装的字迹更清晰,而非原装的字迹稍模糊,不仔细对比,难以发现;另外非原装的线比较粗糙。
拆机后,对比元器件和电路板,可以明显发现非原装的器件有很大的缩水,质量也就可想而知。

网友:
图还需要购买呀?

网友A:
你太造孽了,新手吧,负12M币 我啥都不看,我看这些没啥兴趣 给你打赏2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太造孽了,新手吧,负12M币 我啥都不看,我看这些没啥兴趣 给你打赏20吧  ...

网友:
B是号称原装?
C是高仿?就差用阻容降压了,好家伙竟然还给了变压器。

网友:
看来充电器不能随便买

网友B:
两款仿的都是用的18W芯片  芯片是微盟电子的8115F/8165G, B款可以到24W C款也就14W  B款有几率qc3.0 3.3V-20V高压 C款最高12V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这破壳真难拆 里面还有配重 这种对地电压80V左右交流 明显感觉到麻人 原装的不会超过30V

网友:
简单清晰,还是原装给力

网友C:
原装的不也一样坏了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两款仿的都是用的18W芯片  芯片是微盟电子的8115F/8165G, B款可以到24W C款也就14W  B款有几率qc3.0 3.3V- ...

我也买了一堆便宜货,没表测纹波,能足瓦不烫手就算过关。主要这些玩意不打自己牌子,好癞全看店家的批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一堆便宜货,没表测纹波,能足瓦不烫手就算过关。主要这些玩意不打自己牌子,好癞全看店家的批次 ...

小米原装27W 33W 67W 拆机图网上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一堆便宜货,没表测纹波,能足瓦不烫手就算过关。主要这些玩意不打自己牌子,好癞全看店家的批次 ...

仿18W(3.77-12V 14W) 仿27W(支持4.6-19.5V 20W) 仿30W(支持3.3-19.9V 24W)鉴别方法(用万用表交流档测USB口对地电压)正品一般不会超过30V 仿的一般在50V以上(测试高达80V)原装27W为29V

网友E:
楼主的原装怎么和充电头网拆解的不一样?按常规说输出应该有固态电容吧?

网友(2022-01-19):
引用 网友A:
你太造孽了,新手吧,负12M币 我啥都不看,我看这些没啥兴趣 给你打赏20吧  ...

当初,论坛改版,我还直接被扣到--480.。。。负480,,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原装怎么和充电头网拆解的不一样?按常规说输出应该有固态电容吧? ...

LZ拆的这个是航嘉代工的批次。充电头那边拆的可能是赛尔康Salcomp代工的批次。
  批次不一样,但是应当都是正品真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装的不也一样坏了么。。

对比十年前的SONY充电头,全日系Rubycon红宝石电解电容,还有固态电容。用个二十年都用不坏。
不过,现今3C电子产品都变成快消品了,又有几个人用个二十年时间❓❓所以,现今的就算是原装的,质量都普遍比十年前差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原装怎么和充电头网拆解的不一样?按常规说输出应该有固态电容吧? ...

正常现象。
  因为同一个型号充电头,也可能有不同的ODM代工厂,批次不同。

网友F:
充电头,从来都不能随便买便宜货,当然,很多号称原装,其实也是廉价货,这就是中国市场最烦恼的问题。
我无聊测过高铁的电压波纹,然后,我再没用过。都是用自带充电宝,给电脑,手机充电,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充电头,从来都不能随便买便宜货,当然,很多号称原装,其实也是廉价货,这就是中国市场最烦恼的问题。
我 ...

是咯,高铁上USB口的电压波纹实在不敢恭维。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充电头,从来都不能随便买便宜货,当然,很多号称原装,其实也是廉价货,这就是中国市场最烦恼的问题。
我 ...

但是,便宜货不一定就差,深圳华强北的“ 大船货 ”二手  USB口充电头非常便宜,几乎就是废品价。但都是正品真货,多是台系一线大厂代工的,大多5V 2A,QC2.0之类的也有。淘到手再用个十年时间都没问题。
  一线大代工厂流出来的工包散货就更好啦。全新正品。
  所以,正确的说法是不能随便买劣质小寨货。或者仿冒的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