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直流电机控制板请教

楼主(2021-10-09):
目前故障是无法调速,直接最大转速,D1,D2,D8为6025整流二极管,scr1,scr2为S6025,查度娘为单向可控硅,但拆下测量K与S正反都有压降,坏了?U1为324比较器,大神给分析分析,在线等

网友A:
你得确定是交流电机还是直流电机,直流是单相可控硅,交流是双向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确定是交流电机还是直流电机,直流是单相可控硅,交流是双向可控硅

直流电机

楼主:
再次求教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