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钻只有反转,没有正转,

楼主(2021-10-09):
不知道是哪里坏,这个电钻是通过mos控制通断的

网友A:
估计是负责正反转的开关触点烧蚀。
请断开电池,用万用表滴滴档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负责正反转的开关触点烧蚀。
请断开电池,用万用表滴滴档检测。 ...

就是这个原因,不接受反驳

网友:
这只能是开关的故障了,别的部件不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不是图中的故障,换一张切换正反转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