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机箱 耳机孔 氧化太厉害了,如果 “除锈”?

楼主(2021-10-09):
这个机箱可能有10年闲置,再次使用,耳机孔接触很不好,时不时断开,跳出 耳机检测 窗口,2个孔都是。用 铁丝刮过,酒精捅过,效果不行

酷冷至尊 质量还不错

有什么好方法,最后考虑更换 耳机孔

网友:
用wd40处理一下应该有效,有ESATA接口的机箱很少见

网友:
WD-40对着孔里滋一下,然后耳机插头插进去转几圈再拔出来擦干净继续反复几次,插头上没油了就差不多了!!!

网友:
应急用砂纸卷起来捅进去,转几圈

网友:
我看未必是氧化了也有可能是松动导致接触不良,一般品牌机的插孔比零售的机箱质量好些。我就是因为机箱前置音频是ac97不兼容主板的hd音频改接机箱后面的音频插口了。

网友:
磨头或者砂纸伸进去转几圈,不过我建议你直接拆下来换俩头子,这种头子也不贵,几块钱能买十个

网友:
处理好了过不了几天还是会氧化,换了吧,用镀金的,抗氧化

网友:
喷点神油,再插一插

网友:
同款机箱用了6年

网友:
用后置耳机孔

网友:
换插座吧,我就是这么干的,连USB一起换了。国庆节嘉立创还免费打板。

楼主:
手头正好有WD40,喷 擦......,将 禁用前面板检测 勾选,暂时没事了
拆下,细看 做工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