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论坛首拆DW手表换电池(SUPER GL20)

楼主(2021-10-09):
DW手表卖价一千多,交智商税也是一千多。
使用机芯是美优达lg20机芯,这款机芯是大部分大三针,双针系列手表使用最多的基础机芯(LG21与20)
基本上大牌中小品牌超薄石英表使用最多。成表厚度约4-6毫米。约两个到三个一块钱硬币厚。

一个机芯虽然只需要10块钱,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零件日本进口,冲压毛刺,注塑无飞边,就连金属齿轮都是粉末治金在加工。

其使用最初的精工西铁城已有30余年,电池换新仍然坚挺。不过其两年已换电池的频率甚是烦躁。

动手能力比较强的小伙伴,可以购买一个机芯与壳套安装。最低30块钱左右,表壳可自选丰俭由人。

如安装楼主这样一套价格在一百,壳套80机芯12,邮费5。建议直接购入正品1499,买了后悔一辈子,不买后悔30年。

网友A:
手表都很暴利,那款很火的卡西欧1000到2000多,,群里亲戚工厂内部人拿货才几十,正品就是没保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表都很暴利,那款很火的卡西欧1000到2000多,,群里亲戚工厂内部人拿货才几十,正品就是没保修的 ...

卡西欧一个机芯换个壳,最低90高能上千。都是用一个机芯。

网友:
买了后悔一辈子,不买后悔30年?

不买不是后悔3天吗?

网友:
GL20和2035是miyota最畅销的2个型号。都出了super版本。GL20是薄型,有塑料齿轮。2035稍厚,除了1个时轮是塑料其它齿轮都是金属。不过要说粉末冶金的也过于夸张了
可靠性都不错,修过30年前的2035,人为损坏,不能归咎于机芯。
再看看近年有些低端瑞士表上用的机芯,简直了,还不如2035。

网友:
机芯怎么搭配壳套啊?

网友:
估计液晶电子表也是差不多方案,售价很贵,生产成本没多少。要是手机也能像楼主组装更好,主板CPU弄配置好的,屏幕选普通款,指纹和NFC等可根据需要选择。

网友B:
能给看看前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给看看前脸吗?

电子表,看来也没用

网友:
。。。。。。。。。外国人太坏了,这么精密的机芯才十来块钱,妥妥的倾销啊

网友C:
石英表不买西铁城卡西欧那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石英表不买西铁城卡西欧那就是

还有精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卡西欧一个机芯换个壳,最低90高能上千。都是用一个机芯。

不知道你说的卡西欧哪款了,我的卡西欧太阳能电波表,非常非常耐用。已经用了12年了!分秒不差,电池电量还是H档。就是常放窗边收电波以及晒晒太阳充电,里头的表盘有点褪色。这个我认为不是所谓90块的卡西欧能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说的卡西欧哪款了,我的卡西欧太阳能电波表,非常非常耐用。已经用了12年了!分秒不差,电池电量 ...

便宜的卡西欧指针表的确是大量使用2035,帮周围换过很多电池。电波的肯定不是2035,里面是卡西欧自己的机芯,低端的也才几百块。而且收波灵敏度比西铁城高。

网友:
俺2009年买的卡西欧 PRG-130T-7V登山表用到现在,电池也是H,非常皮实耐用。

网友(2021-11-10):
买了一个表才90块,结果换电池就花了50,结果还是走的慢,不知道是不是被修表的搞坏了,同问表芯怎么换啊

网友:
10月份左右给同事这表换了电池,压盖过程中后盖弹起好几次,后来弹起时把表镜磕碎了,又换了表镜。最后发现后盖防水圈比较粗一些,换防水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