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同事在咸鱼上买了2T移动硬盘,才100块,有什么套路吗?

楼主(2021-10-09):
同事说他买的移动硬盘快递到家了,2T才100块,好像还是新的,这有什么套路?难道机械硬盘也可以扩容了???

楼主:
我又在咸鱼上找了一下,好多新移动硬盘,基本都是1-2T,包装都没拆,价格基本都在95元左右。是不是矿渣的硬盘流到市场上了?不过矿渣一般都用台式机硬盘吧?

网友A:
假的啊,机械也能扩容了现在,拆开里面就一个百八十g的垃圾盘

网友:
拆开看了不是螺丝杆和一个U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假的啊,机械也能扩容了现在,拆开里面就一个百八十g的垃圾盘

是希捷那个移动硬盘吧,咸鱼上低价的百分比假货,做的比真的还真倒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希捷那个移动硬盘吧,咸鱼上低价的百分比假货,做的比真的还真倒是

看来华强北那边工艺又提升了

网友B:
一分钱一分货,想捡漏不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分钱一分货,想捡漏不容易啊。

就是没想通用什么方法来变成2T硬盘,毕竟机械很难进行扩容啊,除非修改了硬盘主板

网友:
多少年前的套路了,拆开肯定是个扩容U盘

网友:
我只能说,国人的技术是一流的啊,都是在想办法骗钱;所以一分钱一分货,不要贪图便宜啊。

网友:
机械硬盘一样扩容,改的跟真的似的,还有,矿盘低价出只会出固态硬盘,固态硬盘的寿命是写入量。机械硬盘的寿命是运行时间,所以清矿渣只会是固态硬盘。

卖这种盘的咸鱼卖家,出现纠纷你是赢不了的,他们把咸鱼、转转等平台都摸透了。

这种移动硬盘内部的盘都是坏盘修出来的,而且是修出来能用但不值钱的容量低的盘,买回来基本等于废品,也就硬盘盒能用用,但也不是什么好的硬盘盒

网友:
扩容机械盘在二十年前就有了

网友:
是真是假拆开看看就知道了,这么便宜肯定大概率假货

网友:
移动硬盘一般是在硬盘盒固件上下手,把里面的硬盘拆出来直接接电脑就露真容了。

网友:
你问问他使用情况嘛,我听说有种坏盘拼装的

网友:
还有缩水硬盘,这种出现在把坏硬盘修复完屏蔽坏道,做成小容量硬盘卖

网友:
拆了上图,认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想通用什么方法来变成2T硬盘,毕竟机械很难进行扩容啊,除非修改了硬盘主板 ...

机械盘扩容虽然也有一些门槛,但是技术也是老套路了,小心为上!!

网友:
一个128MB的小U盘,

网友:
很容易:修改分区表即可“扩容”,纯软件修改,不用像U盘那样还得搞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