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扭大小玻璃瓶的瓶盖工具,比较安全。

楼主(2021-10-09):
其实扭大的盖子,主要靠有摩擦力,否则根本使不上劲。
而且玻璃瓶也危险,容易破。有的罐头盖子有负压,很紧的。
其实有点能力的,可以自己做一套杠杆,再紧的盖子也能松动。

网友A:
哪有这么麻烦,瓶子倒过来,用力拍几下瓶底,轻轻松松就是扭开盖子

网友:
瓶盖敲两下一拧就开啊,楼主是女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有这么麻烦,瓶子倒过来,用力拍几下瓶底,轻轻松松就是扭开盖子

学习了,我都是用一字起,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我都是用一字起,这是什么原理

什么原理还真没深究,要问就是气压,再问就是量子力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我都是用一字起,这是什么原理

瓶盖紧主要是因为盖子的密封胶圈和玻璃瓶口黏住了,负压只是增加了黏住的概率,胶垫是有弹性的,纵向敲击瓶盖使其松动,就像我们拆卸锈死的螺丝一样,拍罐底就比较玄学了,也是有科学依据的,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小视频,左手一瓶未开封的啤酒,右手一掌拍在酒瓶盖子上,然后酒瓶底碎了,原理是酒瓶猛的向下运动,瓶子里的液体由于惯性暂时停在了原地,瓶底出现了真空泡,真空泡又拉着液体向下运动,直到撞击在瓶底上,由于液体不可压缩性,撞击会形成不小的冲击力,有没有听说过水锤效应,原理基本一样

我居然打了这么多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我都是用一字起,这是什么原理

+1

这个最简单,撬它一下,放点气,轻松拧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有这么麻烦,瓶子倒过来,用力拍几下瓶底,轻轻松松就是扭开盖子

小时候爱吃橘子罐头,这个技能掌握多年了:)

网友:
废的正时皮带加两根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有这么麻烦,瓶子倒过来,用力拍几下瓶底,轻轻松松就是扭开盖子

我都是锥子扎眼,然后很容易就打开了

网友D:
我们这里有一个拍瓶底拍爆了的   一手鲜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里有一个拍瓶底拍爆了的   一手鲜血

铁砂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有这么麻烦,瓶子倒过来,用力拍几下瓶底,轻轻松松就是扭开盖子

我就是这么干的,不过要注意一件事,有时候会把容器底拍烂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这个最简单,撬它一下,放点气,轻松拧开

我也是这样 最简单

网友E:
第一步:抓起瓶子
第二部:用力一拧
第三部:吃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步:抓起瓶子
第二部:用力一拧
第三部:吃

你成功把大象装冰箱里了。

网友:
看来真有把玻璃瓶底拍碎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