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289开关渗油了 有没有遇到同样情况的朋友吗

楼主(2021-10-09):
大有5289平时放着没用,昨晚拿出来结果发现开关那里渗油了,这个是怎么回事?有没有遇到同样情况的朋友。

网友A:
正常,应该是机头里油脂溢出导致的,不算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应该是机头里油脂溢出导致的,不算毛病。

也还买了大有其他型号的电钻,都没有渗油,就这个渗油

网友B:
这玩意里面小东西较多,油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里面小东西较多,油也多!

渗油感觉就有点不爽了,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是觉得品控不行。

网友C:
放得久了,润滑脂析油了

网友:
不拆留着过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得久了,润滑脂析油了

能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D:
大有的也就几种值得买。5401.   2933,    5833  其他的不太值得买,
大有的电池和充电器性价比还行,
以前被大有坑过,
买个激光测距仪,
每次显示数字慢零点几秒,
用着很难受。

网友E:
这个太闹心了。明显感觉质量不好。要是放着都要漏油我宁愿不买。看新旧lz明显是抚摸党。这样收藏起来太烦心了。而且既然会漏的话。那油脂分解老化最后凝固成一坨吧齿轮卡死也指日可待了。
或者这种重载钻收藏之前要打开吧油脂清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太闹心了。明显感觉质量不好。要是放着都要漏油我宁愿不买。看新旧lz明显是抚摸党。这样收藏起来太烦心 ...

确实,抚摸党漏油看着难受,也没啥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太闹心了。明显感觉质量不好。要是放着都要漏油我宁愿不买。看新旧lz明显是抚摸党。这样收藏起来太烦心 ...

抚摸党,买大有干嘛,米沃奇不是逼格更高,泛音之类才适合抚摸啊,大有就是工具而已,说实话,作为工具来说,大有是值得,我手上一堆大有,用到现在也就是2933出现了多次质量问题,5401和5733都出现过渗油的小问题,不过作为工具来说,并没有影响到功能,也算不上什么大事

网友:
还有就是这并不是放久就会出的问题,一个星期用几次的一样会有,可能是塑料壳子模具精度问题吧,角磨机变速箱,电锤,扳手都会有的,只是多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抚摸党,买大有干嘛,米沃奇不是逼格更高,泛音之类才适合抚摸啊,大有就是工具而已,说实话,作为工具来 ...

没钱啊,不过米沃奇得伟那些看着确实舒服,不过没钱买,只有买大有这种便宜的来玩玩,结果还买到渗油的机器了

网友G:
一样的,都渗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样的,都渗油

太复杂了,不然可以自己买油来加在电钻里面

网友:
买这个后悔了,转起来有杂音,并且夹头坏过一下,找客服白嫖了个夹头,后来拆开看了一下坏的夹头就是有个顶着弹簧的铁片错位了,修好了,但是这质量真不值280,四速功能用不上,基本就用一个速度。那时候应该买5282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大有的也就几种值得买。5401.   2933,    5833  其他的不太值得买,
大有的电池和充电器性价比还行,
以前 ...

电池性价比也不行了,618买的5.2Ah电池,已经是highstar的国产电芯了。跟威克士电池是一样的。

网友:
都有渗油的可能。我手里威克士的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池性价比也不行了,618买的5.2Ah电池,已经是highstar的国产电芯了。跟Ken电池是一样的。 ...

KEN?锐奇?锐奇20V平台用的是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