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0元购的雅奇(YQ-107)7孔插排

楼主(2021-10-09):
折腾的时候插孔少,位置不方便,电源线比较乱绕,想弄个小插排换个位置,也顺便解决一下插孔少的问题,也就插个灯什么的小电器,不需要大功率,随便买个就能用,发现这个原价才1.71元,用了红包0元购,拆了看看还行,比较整洁,就是铜排有点薄,号称2500W不一定能达到。话说多了,看照片吧。

这合格证有点意思,不是粘在插排上,而是粘在快递泡泡袋内层

插排,跟合格证合个影吧

号称2500W

看做工还不行,阴阳字

YaQi

接线处是盖式设计

拧开螺丝可以掀起盖子接线

零火地还有压线螺丝

像个大河马

接线盖子螺丝是十字的

主体螺丝就换成三角的了,论坛神器12合一顺利打开

比较整洁

铜排现身

压线螺丝和地线是铁质的,中间是方形磁钢

火线和零线是也许铜排,磁钢不吸

指示灯座高高挺起

取下指示灯看看

几个压线螺丝的地线铁排,中间方形磁钢

插排全部家当

测一下铜排厚度,很薄

宽度也很窄,2500W能行吗?

这个接线盖子能取下

卡扣式

0元购,就别提什么自行车的事了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售后服务电话,可能是哪个失足小姐姐的手机号

网友:
丢了吧,不然你还得浪费一根线和一个插头,插座还是要用好些的,这种用起不放心啊,既然0元 那么你应该用打火机烧一下看看能不能燃起来,不然对不起你拆机一览啊

网友A:
做工太差了,外壳到处是毛刺。目测回收塑料做的,也不阻燃。小功率用用,大功率危险。

网友:
比我买护套线送的强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太差了,外壳到处是毛刺。目测回收塑料做的,也不阻燃。小功率用用,大功率危险。 ...

黄铜排0.48,做工可以了,你要知道电线径也就0.17而已,何况二位,怎么插都不会烧

网友:
把LED限流电阻的热缩管都省了

网友:
这种五孔小插板撸了好几个,用在小功率电器上没问题

网友:
不错不错,有标签,字体清晰。

网友:
好歹是铜的!

网友B:
电阻是多少欧姆的?

网友:
和我买的差不多,估计是共模,换个标签就是一个牌子

网友:
这价位,带个小负载电器还是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是多少欧姆的?

红红黄金,220K5%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是多少欧姆的?

红红黄金,220K

网友:
淘特上买了好几个,折扣后差不多1元出头 。叫公牛款 7孔,需要自己接线 。有开关,带小功率电器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