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报错Check MPISP Mode fail 1A

楼主(2021-10-09):
2258XT Check MPISP Mode fail 1A 换了几个工具都不行  都是一样的报错 帮忙看一下是哪里设置的不对

网友A:
用Q0407A或者SM2258XT_MPP1027A_FWP1029A_RDTP1014A0_Hynix16_Only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Q0407A或者SM2258XT_MPP1027A_FWP1029A_RDTP1014A0_Hynix16_Only

这两个版本也用了 一样的报错

网友B:
主控重新加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重新加焊看看?

你好 加焊主控还是一样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固件不对的意思吧,所选固件和颗粒上的不一致,请选择名称一样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