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翻新生锈的水箱固定片

楼主(2021-10-09):
这玩意儿生锈了 不妨碍用但是碍眼!翻新一下吧

拆下来先处理掉残余的漆 我是用火烧的 残漆处理的干干净净
然后用不锈钢的容器装一盆上火严重的“尿”把铁片扔里面泡

很快就干净了

进清水清洗 放点碱效果翻倍

另起炉灶 放进洗好的铁片

倒一点魔法药水进去(也可以先用清水稀释后使用 那样出来后可以不用水洗)

浸泡一会效果翻倍

清水冲洗一下

然后烘干

黑色自喷漆走起

晾干后装车 完活儿

网友:
这·专业技术没的说老司机无疑

网友A:
工作量不大,简单的事情搞的这么复杂!!! 沙纸打磨除锈,上漆(防锈桶装漆那种)!喷漆一般很薄防锈基本不行

网友:
老刀的搪瓷大红脸盆好评

网友:
氯化铁溶液吗

网友:
哈利波特喊你回家上课

网友B:
就不知LZ把用后的液体咋处理的?倒沟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量不大,简单的事情搞的这么复杂!!! 沙纸打磨除锈,上漆(防锈桶装漆那种)!喷漆一般很薄防锈基本 ...

麻烦吗?不觉得啊!开始想扔抛丸机里清理的  砂纸打磨基本是白搭 细小的凹坑里的锈点去不了很快会反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不知LZ把用后的液体咋处理的?倒沟里?

洗厕所不好吗?干嘛倒沟里?

网友C:
说说用什么药水,特别是《倒一点魔法药水进去(也可以先用清水稀释后使用 那样出来后可以不用水洗)》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说用什么药水,特别是《倒一点魔法药水进去(也可以先用清水稀释后使用 那样出来后可以不用水洗)》是什 ...

是不是硫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说用什么药水,特别是《倒一点魔法药水进去(也可以先用清水稀释后使用 那样出来后可以不用水洗)》是什 ...

专门处理金属表面的磷化液

楼主:
硫酸没有除锈效果

网友:
一盆上火严重的“尿”是重点

网友:
都是啥液体啊?

网友D:
反正开盖了干脆把发动机清理一下啊

网友:
想知道上火严重的“尿”的成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正开盖了干脆把发动机清理一下啊

第一张图片是以前的 现在早都清理干净了

网友:
翻新效果不错

网友:
上火的尿哪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