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奇怪的问题 京东云上插的USB转msata ssd,出现功耗不同的情况

楼主(2021-10-09):
京东云上插的USB转msata ssd,出现功耗不同的情况,我每天闲着都要查看很多次所以很敏感。最开始换上这个的时候功耗7.x瓦,后来几天后插拔几次重启几次,有40兆上传的时候功耗8.5+瓦往上了,ssd外壳发热也明显很多,我虽然有疑惑,但想了想还以为是读写速度高了的原因。但是昨天插拔后功率居然又降低了功耗却最高只有8瓦,此时去看上传有40兆左右,硬盘灯也在规律闪烁不停,触摸ssd外壳居然几乎没有发热,(路由器本身无论WiFi关闭或开启,有没有客户端使用,是否上传等功耗几乎不变都是6瓦左右)排除ssd读写功耗不同的问题(不读写时候7瓦),这个原因就奇怪了,除了插拔重启几次我什么都没做,什么设置也没变,一直都是USB2.0模式。

楼主:
上面我为了问题不复杂化没有多说。我原来使用的是同样这个ssd,但是用的2.5寸硬盘盒,多了一个转接所以是USB转sata再转msata,原来这样触摸发现发烫的多,功耗8.5+ ,我认为功耗主要是发热消耗掉了,因为sata供电是5V的,msata供电时是3.3V,而转接板上面光秃秃什么芯片都没有只有一颗二极管降压,超压供电虽然能用,但是就发热严重了。后来我就换了一楼所说的USB转msata盒子

楼主:
以前这4G模块路由器,一下载就死机,我以为是供电不足,一测量供电3.6V,模块的文档又顺供电是3.6~4.2我就以为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想想这模块发热时烫的手指不能摸,估计50多度,估计是被烫死的,后来我加了很大一个散热片还加了风扇就好多了。而其他的一些路由器同样PCI接口根本就不怎么发热,比如烽火LG520,当然发热主要是模块的问题,高通华为方案都很烫

网友A:
很明显是GC引起的,不太积极的GC策略会出现波动很正常,别疑神疑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是GC引起的,不太积极的GC策略会出现波动很正常,别疑神疑鬼了

你觉得是这么简单的问题?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我已经通过上级路由器曲线确认或上传速度了。你这是妥妥拉低智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觉得是这么简单的问题?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我已经通过上级路由器曲线确认或上传速度了。你这是妥妥拉 ...

别动不动智商智商,先发一下你MSATA模块的主控,然后找同款产品清空数据以后对比,任何GC策略都会造成读写超量或闲置时的垃圾回收,中间消耗掉的功率直接反应在热量上,你运行在USB2.0下不代表GC不起作用,更何况你连MSATA基础参数都没给,就是十年专业大佬也不知道你这个到底是啥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动不动智商智商,先发一下你MSATA模块的主控,然后找同款产品清空数据以后对比,任何GC策略都会造成读 ...

不关那事,我已经USB电流表测过功率了,读写最高时候最高1.4瓦,平常读不读写都是1.3,移除usb仅待机功耗都有0.9瓦,jsm566插hdd待机硬盘停转也是这功耗。ssd待机也发烫,我也不认为待机时它在gc这时的发热 很明显是sata转msata直接供电高电压导致的。换直接USB转msata则待机冰凉,上面的两个主控是jsm578和576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关那事,我已经USB电流表测过功率了,读写最高时候最高1.4瓦,平常读不读写都是1.3,移除usb仅待机功耗 ...

LDO贴片能给多高电压?本身温度就很高,弄个开关电源版本的就好了,跟你接在MSATA盒子里一样,这个跟主控和GC还是有一定关联,GC的时候温度可能只有一两度偏差,时间久了累积温度可以到60度甚至七八十度,翻看了以下你往期发帖,对功率那么敏感的话为什么不考虑用低耗MSATA?考虑过转换效率没?

网友(2022-03-23):
我外挂硬盘关掉wifi,关掉led
只跑分
我给1A的电源好像也没问题
已经跑到50多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