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废话不多说,就说一件事——《最正确的清理烙铁头的方法》!

楼主(2021-10-09):
其实专业厂家已经给出答案了 白光什么的 有电动铜刷清洁机

但是个人用户没必要那么麻烦

最正确最简单清理烙铁头的办法 就是铜丝刷 往上磨蹭两下就干净了

还说个问题吧 多人人喜欢用松香当助焊剂 其实我也喜欢  效果确实还可以 但是问题是用过之后会在电路板上留下难以清理的东西 所以说啊 松香这个东西 搞一些不精密的焊接还是可以

专业焊接 拖焊 BGA啥的 还是专业助焊剂靠谱

网友:
我都是往松香里一杵,呲一声,烟一冒

网友A:
我有个黄花的烙铁,头子就有地方不吃锡,有地方又吃锡,用刀片刮也没用,刮好当时能吃锡,一会就不行了,我怀疑还是材质问题。

网友:
我和楼上的一样,也是朋友借去后还回来头就不吃锡了,氧化了,很不好恢复

网友:
原厂的材质是可以的  ,他那个镀层硬度相当硬  。兼容头子还是算了。

网友:
我用的恒温电烙铁都是用干布擦。

网友:
最简单的是钢丝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黄花的烙铁,头子就有地方不吃锡,有地方又吃锡,用刀片刮也没用,刮好当时能吃锡,一会就不行了,我 ...

加热到能化锡,用高温海绵把头子上的锡清理干净,用粗砂纸把上锡面打磨干净,建议整个上锡面都打磨。然后插电加热 ,热到能化锡,把锡搪慢上锡面。然后持续加热,如果能调温就把温度开到最高。加温过程中那里缺锡往那里补,最开始表面浮渣呈黑色,烧到浮渣变褐色或灰色,就基本把锡镀透了,以后稍稍保养一下基本不会烧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