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大海牌尿不湿

楼主(2021-10-09):
今天要给手提电脑重装系统,随手在抽屉里拿了个U盘,心想3.0速度应该过得去吧,拷文件的时候在干其他也没注意,谁知道安装系统的时候那叫一个慢!等了半个钟还没完,就去吃饭不管它了,刚回来一测读取速度不到10MB/S,真是漏尿不止,不愧是漏电王,2.0+TLC都比它快,简直坑死了!

网友:
随机的漏,以前被坑死了,

网友A:
mlc也有漏电这么厉害的?漏电的颗粒只能经常用,经常读写保持数据新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lc也有漏电这么厉害的?漏电的颗粒只能经常用,经常读写保持数据新鲜

没用,不是rdt的问题,100度的 rdt跑圈抓坏了也是搞不定的,也不是经常写入数据通电的问题,是制造缺陷,无解的,能想到的办法其他人早就试过了,许多新手的颗粒出现了问题,总是认为跑个rdt就行,真是掩耳盗铃的行为,可笑至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不是rdt的问题,100度的 rdt跑圈抓坏了也是搞不定的,也不是经常写入数据通电的问题,是制造缺陷, ...

是的,读取慢就是因为主控在疯狂ECC,漏了没法补救啦。

楼主:
这就是T娘的MLC,还是3.0的,比2.0+TLC都不如

网友:
拆闪存换吧,主控还是通杀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