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热成像来帮忙——修复索尼电视遥控器耗电问题

楼主(2021-10-09):
看到很多坛友想看热成像,特意另开一帖,欢迎捧场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9509-1-1.html

电视机型号索尼75X8000H,到手后就发现遥控器耗电很大,开始以为是正常现象,因为这个遥控器带蓝牙和语音控制,但情况日益严重,基本上一对7号充电电池只能支撑一星期不到,再怎么耗电..这低功耗做得太差了吧,并且我也不是天天看电视,基本用不到几回。于是上网一搜,发现这是索尼的通病,解决办法是打电话给索尼售后,他们会给你个新的遥控器,但也有人说了,客服不保证不会再次出现这种情况.....看到这里,我基本上心里有数了,估计是哪个电容漏电了,一边骂一下索尼的品控,一边已经在盘算着怎么修,其实换电容不是问题,我担心的是万一拆开发现不是电容漏电,修不好,再找售后要新的,如果他要求以旧换新,我这个拆开的,应该不会接受吧....所以我先找索尼客服反映了这个情况,客服倒也爽快,询问了基本信息后就答应送个新的,旧的那个就自行处理了,一周后新遥控器到手,开拆~

出问题的就是这批遥控器,使用2节7号电池,按键是橡胶注塑的,手感奇特,容易误按。

这个电池盖是整个后背掀开的,型号RMF-TX700C,可以看到功耗参数,60mA电流,就这个让我误以为一星期用完是正常的....

拆的话整机没有螺丝,沿缝隙插塑料片或刀片进去撬就行,可能我手法不对,撬坏两个卡扣,可以看到背后的贴纸下面还有一排测试触点。

红外发射管、麦克风、蓝牙天线,注意麦克风上有个小小的橡胶帽,要装回去的话这个别搞丢了。

主控为UE878NMEH,没查到信息,估计是个低功耗单片机,还集成了蓝牙。

靠近电池这儿还有个小小的LED,这个灯正常是看不到的,被电池盖遮挡,但外壳有开窗,而电池盖虽然是黑色,但使用的是红外透射材料,不知道这灯有啥用。

正面,按键面板可以单独抠下来。

板子接可调电源,可以看到3V电压下有5mA的电流,怪不得一星期就没电了。

开始怀疑那个电解电容,但测试后发现是好的,突然想到现在我有热成像了,可以用热成像试试,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端倪。
板子继续通着电,热成像对准主控区域,立马发现一个异常热源,正常说5mA电流,板子应该没什么发热,但因为5mA都集中在一个小区域内,微弱的发热就能被热成像捕捉到了。

回到这张图,发热器件为主控边上的一个陶瓷电容,陶瓷电容失效是很常见的现象,通常因为焊接工艺、机械振动等导致电容碎裂,外部看不出问题,但内部已经错位断层了。击穿倒是比较少见,陶瓷电容耐压非常高,我朋友有给16V的MLCC加100V的电压,也没有出现击穿,当然容量就基本没有了。

这类电容基本上是用来做电源滤波的,应急维修的情况下可以直接拆除,实测这样拆除后没有对遥控造成什么影响,当然换一个上去更好。

再用热成像看看,可以看到已经没有发热了,现在待机电流也为0。

把板子装回去,于是我有了两个遥控器,哈哈哈..

维修总结:
网上流传的索尼电视遥控器耗电大的通病,为电源滤波电容漏电所致。优先找索尼售后索要新版本的遥控器,可能只是某几个批次出现了这个情况。若已经过保或因为其他原因导致无法保修,可以自行拆开维修。
热成像不是维修的必备工具,但可以大大提高维修效率,尤其是现在的电子产品元件密度高,功耗又低。像维修手机常用的熏松香大法,只适合大电流短路的情况,毫安级的漏电可能就有困难了,此时只能把电容一个个拆下来检查,费时费力。

网友A:
同款可调电源,热成像露个脸啊

网友:
热成像露个脸啊

网友B:
这种可调能分辨这么小的电流不错

网友:
不错,高端设备,露个脸看看!

网友C:
热成像露个脸啊,看能不能跟风也买个玩玩

网友:
可调电源pm个链接

网友:
热成像是个好工具

网友D:
好吧,我承认是打算来看热成像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可调能分辨这么小的电流不错

有误差的,有条件可以自己校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吧,我承认是打算来看热成像仪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9509-1-1
热成像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成像露个脸啊,看能不能跟风也买个玩玩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9509-1-1
热成像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9509-1-1
热成像来了~

链接是错的,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款可调电源,热成像露个脸啊

可调电源有链接吗?

网友:
好工具,这下可以省时省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链接是错的,打不开

本贴最开头是有个链接的,那个我试了下可以打开,不然就去拆机板块找吧,就在前几条

楼主:
本贴最开头是有个链接的,那个我试了下可以打开,不然就去拆机板块找吧,就在前几条
很奇怪链接地址是一样的,一个打得开一个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