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铝壳U盘如何拆

楼主(2021-10-09):
这个壳子,到底要是如何拆的,一点缝隙也没有,是不是粘死的?

网友A:
一堆一块在这儿摆着呢,怎么装怎么拆不一目了然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堆一块在这儿摆着呢,怎么装怎么拆不一目了然了么

那应该是粘死了,指甲插不进,拨又拨不出!

网友:
把铝壳稍微加热一下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是粘死了,指甲插不进,拨又拨不出!

是的,塑料件和金属壳体之间会打胶,要拆只能蛮力撬。

拿壁纸刀插到缝里撬撬试试

网友:
不打胶一摔就四散而去找都找不回来,特别是只读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