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到一个“菠萝汽水“,不明白是个啥,弄明白再拆。

楼主(2021-10-09):
手机拍的,近距离效果不咋地,将就看也许能行。

毛起胆子微信扫,是这样

这是个啥玩意儿呢?

网友:
不明觉厉,  从商家的名字来看, 只能靠猜了, 可能是一个超声雾化器,   美容用的, 电极是用来测皮肤所谓含水量的

不过塑胶用这种, 又不太像

网友:
就是电子烟

网友:
看上去像电子烟。

网友:
电子烟 紫薯布丁

网友:
电子烟的烟弹,里面有烟油,是菠萝味的

网友:
这个好像不是电子烟,我们这儿扔的到处都是,好几次以为优盘,捡起来看看就一塑料块块,就扔了

网友:
换弹电子烟,头子里有3.5毫升烟油。

网友:
这种烟油如果放到花盆里,应该能杀死蚂蚁和蚜虫吧

网友:
极有可能电子烟

楼主:
统一回复,
感谢各位热心相助,已明白是电子烟的”烟头“。
砸开里面就是一电热丝。烟油还有不少,估计是没抽完丢了的。
一股菠萝的香味。
两边的是磁铁。中间两个是电热丝的接点。
在大家的帮助下又学到了一个知识点。
谢。
完。

网友:
我也捡到一个,好奇心重,给两电极通电,电压可能高了点,味道真刺鼻,这辈子不想闻第二次。

网友:
就是电子烟。

网友:
原来是个烟油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