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净水机水龙头改装微动开关

楼主(2021-10-09):
厨下式净水器的磁控开关比较容易损坏,特别是新款的三根线那种,我用常见的微动开关改装成功,效果良好,特供各位米粉参考,首先拆下手柄,用电工钳夹紧逆时针旋转即可拆下,然后用3mm的内六角扳手旋下内六角顶丝,把手柄外壳向外拔出,即可见到磁控开关组件,把磁控组件向外取下,可见用环氧树脂密封的磁控开关,用剪线钳把组件的引线剪断,然后在组件顶丝的9点钟位置,用美工刀切出刚好可以放入微动开关的缺口,微动开关的两个常开触点用引线焊接好,长约8cm待用,原来磁控引线有红,黑,紫三根,紫色线是空线不用理会,用美工刀切出20mm线头待接,把手柄外壳向上,可见里边有一个旋转定位凸块,用磨具打磨机把凸块与微动开关按键接触的地方修磨成适当的坡度,在打磨好坡度的地方涂上一点食品级润滑油,把微动开关紧紧的按进组件缺口中,微动开关一边的常开引脚用剪线钳剪掉,突出组件边缘的部分用细锉刀去掉,如图所示,然后套上手柄外壳,旋转外壳至9点钟位置,看看外壳凸块打磨的斜度,能否顺利压上微动开关的按键,如果有卡顿,可用美工刀修改缺口的高度,使旋转顺利为止,,然后用环氧树脂把微动开关引线位置封好,静置两天待环氧树脂完全凝固,即可把微动开关的引线与原来磁控开关的红,黑线对接好,即可进行组装,最后是组装好顺利出水的样子

网友:
湿度太大 用不了几天就生锈、接触不良

网友:
感觉不耐用,还是磁控开关靠谱点

网友:
我自己三台净水器,帮别人又买了三台,也没听说谁的坏了啊

网友A:
滤芯有替代的吗?

网友:
修过一台,磁铁坏了。砸了一个旧老年机,把喇叭磁铁砸碎,取合适的一块,用AB胶粘到那个位置,然后就正常了。

网友:
看起来挺高档,我的没有灯,但是很难坏,已经使用5年多了,和新买的时候一样好用。

网友:
这个位置用按键是要不得的,太潮,用不长,原厂用干簧管就是为防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滤芯有替代的吗?

马家有兼容的滤芯瓶。小米的有人拆过,就是全密封滤芯瓶配合标准型号的RO膜。

网友(2021-11-11):
为什么你们都是搞电路的大神了,却连微动开关和轻触开关都区分不出来,两种的工作原理都是不同的

网友(2024-08-28):
直接换霍尔传感器。几毛钱就搞定。霍尔IC灵敏。微动开关比霍尔传感器故障率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