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黑金刚电解电容420V390uF KMR系列;到货4颗电容,真假?

楼主(2021-10-09):
查资料得知 日化 黑金刚 KMR系列是KMQ的小型化产品,纹波电流提升50%。到货这4颗是海鲜市场上35买的(准备用来改造ATX电源), KMR系列420V390uF,尺寸25*50 ,单颗重量和一个鸡蛋差不多。以前没有买过高压电容,不知道真假,百度得知黑金刚的高压电容顶部开槽是十字加两杠。小容量的产品底部引脚之间有个v字,这个高压的没看见。

楼主:
补充一张容量测试图,4个容量在359-361不等。

网友:
防爆槽边缘很锋利的或者就是正品,,

网友:
买这个做啥?维修备件?

网友:
我改装atx电源的时候,买过几个。真假太难辨别了,有些是同样的尺寸,好多种容量规格
后来我寻思着,PFC升压部分的电容是蓄能,不是滤波。于是我一怒之下选了4.5元的450V 560U
反正只要容量达标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