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古董索尼WM-EX610磁带随身听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10-09):
最近换了个办公室,可能湿气比加大吧,反正磁带机坏了。

放假前拿起,个把月不听的磁带机想听几首老歌,发现屏幕不显示了,以为没电了,换电池还是不显示,测试电池电压正常。

很郁闷,临近放假了,于是放包里带回家;

如图,品相还是非常好的,音质也还行,就是压带轮有点老化,声音抖晃偏大,有空换一组:

十一放哪个假期间,终于得闲,拆开,外接上1.5V电源线准备开修:

按照图纸,实测各路电源均正常,这样的话,只有复位或晶振问题了;复位是IC703,4脚复位输出不管接地还是接1.1V电源都无效。

那么剩下的只有晶振电路了,从温湿度三合一闹钟上取下一个晶振代换无效,量晶振29脚电压0.68V正常,但28脚只有0.06左右,实际应该0.2V,于是拆掉C703谐振电容10PF后电压正常。
遥控显示屏也正常显示待机状态了;

装机后,又不显示,怀疑前期电池漏液,污染了晶振周围,于是用酒精清洗电路板,也还是不稳定,于是把10pf电容移到晶振边上接29脚后连晶振外壳一起接地后,再装机试机一切OK。

顺便测了一下开机电流,50mA左右,再次惊叹鬼子当年的技术,一个磁带机做到功耗至于偶0.065W。

好久不发帖了,怕丢了帮帮团。

网友:
确实好久没发帖了啊

网友A:
说得轻巧,实际上我还是懂不起,为什么判断是晶振周边的问题,为什么换电容位置就好了,这就是知识和技术的价值!同款表撸了两个,服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得轻巧,实际上我还是懂不起,为什么判断是晶振周边的问题,为什么换电容位置就好了,这就是知识和技术的 ...

电容不是换个位置,而是应该加一个,但是这种10PF的电容不好找,就直接换个位置,重点是晶振外壳接地了,既然稳定了,就不管他了。

至于万用表,这是放在公司用的表,不能太好,好在这个表也够用。

网友B:
高手高手,我一个索尼MD也是电池漏液腐蚀了,搞了半个月都没搞出什么眉目,完全属于虾基八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高手,我一个索尼MD也是电池漏液腐蚀了,搞了半个月都没搞出什么眉目,完全属于虾基八搞!

先酒精清洗板子,然后找过孔开路,元件腐蚀。

有图纸的话会比较好找问题。

网友:
磁带 回忆满满的模拟味 ,自己转录吗?

网友C:
还能买到这种香焦电池,看来我的WALKMAN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能买到这种香焦电池,看来我的WALKMAN有用了

这电池一直都有的,容量比以前的还大一些。

网友D:
楼主有没有找到此类机型的原因?为什么同款机型,不加元件或改变元件位置有的正常有的不正常,手上的ex615也出现同样问题,线控无显示不开机,拔动线控hold键屏幕有显示,把晶振与330uf电容拆装一遍或与换一遍正常使用,闲置一会或一天后就又不开机了,测量晶振28脚电压0.06左右,无法达到2v,如此反复,肯定是某一元件引起的,找不到解决办法,一直闲置,希望楼主能解决它,这是这类机型通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电池一直都有的,容量比以前的还大一些。

我也在听磁带,随身听两部,爱华组合音响两部,店里家里都有,那声音,感觉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没有找到此类机型的原因?为什么同款机型,不加元件或改变元件位置有的正常有的不正常,手上的ex615 ...

我换个电容位置没到目前为止稳定。

理论上加一个电容也可,可惜我没有这个电容。

问题应该是晶振设计太远,时间久远电路板绝缘性能下降,导致震荡不稳定死机。

把晶振外壳接地,两边都加上谐振电容,目前看着还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换个电容位置没到目前为止稳定。

理论上加一个电容也可,可惜我没有这个电容。

我新换32.768晶振与330uf电容,只要动拆就能用,但放到第二天就不开机了,拆下来再装一次又能用,但说不准哪时就不开机了,晶振外壳接地也不行。想加楼主微信详加指导,烦请加我13753236988微信。

网友(2021-11-11):
引用 网友D:
我新换32.768晶振与330uf电容,只要动拆就能用,但放到第二天就不开机了,拆下来再装一次又能用,但说不 ...

先把板子洗干净  一切问题就没了

网友(2023-03-26):
洗板子先,然后再换

网友:
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2025-03-18):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没有找到此类机型的原因?为什么同款机型,不加元件或改变元件位置有的正常有的不正常,手上的ex615 ...

您好!我的EX677和你描述的问题一模一样,反复的死机,想请问一下您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