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创新高374H全自动出锡机,显示S-E提示,有知道什么意思吗?

楼主(2021-10-09):
自动出锡机焊台。

专业师傅 ,有知道这么处理的吗?

网友:
看看是不是传感器

网友:
感应探头错误,通常是发热丝断了。换发热芯解决。sensor error

网友:
你手柄都没装,当然报错了哦。

网友:
不能加热了。要不是加热头坏了,要不就是没接手柄。。

网友:
现在天气冷了,没有送热肯定SE啦!

网友:
我的直接把它拆了,看看里面的两个红衣摩天轮,依然那么明艳炫目,天气转冷得上电加热,50到60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