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电流肖特基二极管型号

楼主(2021-10-09):
本人用6个超级电容2.8V3000F串连,制作一个用于汽车启动的备用电源。为防止汽车启动后,发电机对电容反充电,想串接防反充的二极管。考虑肖特基二极管压降小,可用,但需要几百安的大电流。各位谁能推荐一下这种肖特基二极管的型号,或者是推荐一种其它方式的解决方案。不胜感激!

网友:
咸鱼有卖汽车应急启动电源架子的,里面带4个二极管,好像6块还包邮。需要超级电容保护板可以私信我,8元一片,自己做的大功率的,一片带2个电容,6串需要3片,运费一般6元非偏远

网友:
2楼说得没错   有那种夹子卖的   我的刚买了 昨天才到,还没有玩

网友A:
你直接并在电瓶上面不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B:
肖特基小电流压降0.3v 额定电流0.7v以上,汽车启动电流按300a算也200w功耗了,12v铅酸最高充电限制电压14.8v ,6串超级电容最高耐压16.8v,  因此完全不用考虑倒灌的问题,应急启动汽车后脱离电瓶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肖特基小电流压降0.3v 额定电流0.7v以上,汽车启动电流按300a算也200w功耗了,12v铅酸最高充电限制电压14.8 ...

我实验过,不到9V的超级电容就可启动汽车。这时是倒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实验过,不到9V的超级电容就可启动汽车。这时是倒灌的。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不是怕它倒灌,而是确保倒灌时电压不会超过超级电容的最高耐压造成损坏,低于16.8v  就让它倒灌有何不可?还帮你充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不是怕它倒灌,而是确保倒灌时电压不会超过超级电容的最高耐压造成损坏,低于16.8v   ...

当超级电容以较低的电压启动后,发电机工作时电压大约在15V左右,你想这时给超电容直充的电流有多大?我的一个电瓶夹子在实验时接触点都烧黑了,而且还担心这么大电流对发电机造成损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并在电瓶上面不就解决问题了??????????????

就怕倒灌电流太大,损坏电线或者汽车发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实验过,不到9V的超级电容就可启动汽车。这时是倒灌的。

我的超级电容,直接并接在电瓶上,只是为了防止长时间停车,电容漏电流把电瓶电放光,才弄了个汽车继电器在停车后电容器和电瓶脱离。插入钥匙,电容和电瓶并联,行车时一直并联。自动启停很好用。
不过,停车脱离,对我这电容来说是多余的考虑。停过一星期没开,电容上的电压还是比电瓶电压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超级电容,直接并接在电瓶上,只是为了防止长时间停车,电容漏电流把电瓶电放光,才弄了个汽车继电器 ...

你的方法很好。我的超级电容只想用做应急启动。而且还安装了手摇发电机,设想在紧急情况下,以手摇发电最低的电压启动汽车。当然这种情况极少遇到,就是为了动手制作的乐趣,也有备无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超级电容以较低的电压启动后,发电机工作时电压大约在15V左右,你想这时给超电容直充的电流有多大?我 ...

不用担心发电机的,发电机有限流的,不可能供给电容非常大的电流,我的加装中在电容回路有加装200A双向指针电流表,发动机启动时,电容放电电流直接打到底,远超200A。发动机启动后,最大充电电流约在80A(这电流也有可能是电瓶和发电机同时给电容充电),几秒针内就充电电流降到0。 电容是500F。(6个3000F的串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超级电容以较低的电压启动后,发电机工作时电压大约在15V左右,你想这时给超电容直充的电流有多大?我的 ...

超级电容能承受1000多安充放电流,长期几百a也跟玩一样,再说汽车充电电路是有限压限流的,不是发电机直怼,平时也就几十a,普通汽车铅酸都能承受,别说超级电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怕倒灌电流太大,损坏电线或者汽车发电机。

汽车发电机给电瓶充电的电流根据车型是受限制的,不存在过流的问题,还有你电瓶并联超级电容本身就对发电机充电电流分流,进入电容的电流会更加的小,你有点想太多了,汽车制造商是不会让你想象的事情发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方法很好。我的超级电容只想用做应急启动。而且还安装了手摇发电机,设想在紧急情况下,以手摇发电最 ...

当应急启动用,建议你备一个大功率的12V灯泡。在汽车发动不了时,电瓶不可能一点电也没有吧。
此时那怕超级电容中没充好电也没事,电容串好灯泡,再和电瓶并联,由灯泡限流让电瓶给电容充电,毕竟电容需要的能量不多,等灯泡暗掉后,去掉灯泡,把电容直接并联到电瓶,就可以启动汽车了,启动完成后,最多等一二分钟再把电容拿掉(此时电容肯定能充到和电瓶电压一样高,拿掉时,不会有太大的火花)
所以什么手摇发电机根本用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担心发电机的,发电机有限流的,不可能供给电容非常大的电流,我的加装中在电容回路有加装200A双向指 ...

谢谢,这信息对我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车发电机给电瓶充电的电流根据车型是受限制的,不存在过流的问题,还有你电瓶并联超级电容本身就对发电 ...

谢谢指点,非常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应急启动用,建议你备一个大功率的12V灯泡。在汽车发动不了时,电瓶不可能一点电也没有吧。
此时那怕超 ...

谢谢谢谢,好方法。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圆满解决我的疑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怕倒灌电流太大,损坏电线或者汽车发电机。

,,,,,,,,,,,你想的太多了,,,,首先受冲击的会是电瓶,,其次,,发电机能产生那么大的电流,,,肯定也能耐受那么大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