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浪琴优雅系列L8.111.4.71.6女士腕表维修保养

楼主(2021-10-09):
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款腕表的基本信息:
官方媒体公价:13100
编号:L8.111.4.71.6
品牌:浪琴
系列:心月
性别:女士

机芯型号:L595/592
机芯类型:自动机械
振频:28800每小时振荡次数
动力储备:40小时

外观
表径:26.5毫米
表壳厚度:7毫米
表盘颜色:银白
表盘形状:圆形
表带颜色:钢色
表扣类型:三折式安全表扣和按压式开启装置
防水深度:30米
表耳间距:6mm

材质
表壳材质精钢
表盘材质漆绘罗马数字,蓝钢指针
表镜材质抗磨损合成蓝宝石,内侧带多层防反光涂层
表冠材质精钢
表带材质精钢

浪琴这款心月搭载的是L592.2全自动机械机芯,ETA标识为A20L01。是ETA以2000-1基础版改进后,专供浪琴公司的一款机芯。L592.2较2000增进了自动双向上链,ETA2000本身是单向自动上链的设计,女表由于尺寸小,而且女孩子本身运动量就小,自动单向上链必然会导致平时佩戴机芯能量的不足,所以ETA为浪琴研发了这款可双向自动上链的L592.2,大大提高了自动上弦效率除了较2000改进了双向自动上链系统,摆轴宝石避震簧也改为新款双T避震器。

这块表坛友联系我,说放置了两天后,再手动上弦就不走了。拆解检查,一颗螺丝脱落卡在了调速系统,而且夹板原本的螺纹孔端部已滑牙,估计螺丝松脱应该和这个原因有关系。原本的螺丝已经无法有效安装固定了,只有重新加工制作一颗螺丝。而且这块表的发条内圈也扩大变形,发条轴安装后也比较松旷,但是暂时不影响走时精度,为坛友考虑成本问题,暂不做更换。但是问题来了,我的盘发条工具的轴径,都是按照正常的尺寸制作的,这块表的发条内圈尺寸变大,就导致原本的盘发条工具无法使用......手工盘进去发条也是可以完成的,可考虑手工盘条容易污染清洗干净后的发条,更容易导致发条本身产生形变,进而导致影响走时精度。没办法,为了完美组装,只好重新另制作一个适合这块表的发条工具......

主角

女士的表好小巧 各方为图片

移除表带,因为表耳间距较小,厂家设计为子母销固定表链,不是常规的生耳。

开启后盖,后盖内侧也有做装饰性打磨,机芯各部位也都有做装饰性打磨,包括字面盘下方的隐蔽位置,这款机芯还是很漂亮的。

脱落卡住的螺丝

浪琴的L592.2机芯改动了摆轮避震,搭载了新款双T避震簧。

下面这两颗螺丝可看到曾有拆装痕迹

取下把杆

图片可以清晰看到把杆上已缺失润滑,并伴有脏污碎屑状物体

取出机芯

移除指针

取下字面盘,字面盘背面是瑞士产地标识及配件出厂编号

拆解日历机构

翻面继续拆解

移除自动上链系统

L592.2自动上链系统设计较2000机芯改动较大,由于增加了双向自动上链,可以看出自动夹板较原本2000-1机芯的稍厚了一些,左侧第一个齿轮是固定式设计,无法拆解,这种一体式设计在ETA2000上就已经大量应用了,例如自动头轮,条夹板上的各个齿轮等,都是一体式不可拆解的设计,这样的弊病就是,如长期缺失润滑磨损严重后,就只能更换总成了,成本和单独的配件相比无疑上升了一大截。

自动夹板另一面,这样的改动结构,和欧记改动2892自动上链系统有点儿类似眼熟的感觉。

分解后的自动上链系统

移除调速系统

女表啥啥都是娇小可爱的样子,很小的摆轮,游丝更是又软又细。我接过的很多女表调速机构都或多或少的有各种问题,大多是被之前的维修人员搞的,例如游丝失圆,不平等等。而且由于女表的摆轮小,游丝细、软,游丝的间距还小,维修起来非常的麻烦。各部件都小,摆轴尖也较男表细很多,所以女表的摆轴尖也是非常非常容易断的,平时佩戴还需要格外爱惜才行。

取下摆夹板后,发现擒纵叉口有问题,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确实叉口一侧有一点变形。较轻微,等清洗组装后测试,看看配件是否可以继续服役。

放大倍数观察

然后又发现主夹板固定摆轴宝石眼的孔边缘也有轻微变形,一样等待清洗组装后测试。

取下擒纵叉,宝石位置的润滑油脂已变质干涸发黑,这个位置的油脂最容易干涸失效,毕竟每分钟要承受上千次的冲击摩擦。

传动系各齿轮

显微镜下观察各传动齿轮的状态

分解手动机构

机芯内受力最大的部件之一

显微镜下观察,可以清晰看到轴的根部已产生黑色碎屑。

再次增加放大倍数观察,清洗后检查还好,刚刚开始磨损,部件还没太大问题。

拆解发条盒,盘出发条,红色箭头位置就是已经孔径变大的发条内圈,发条轴安装上都不是特别贴合了。

装入淘箩,开始初步清洗。

机洗完成

继续手工漂洗

检查后装入防尘罩

清洗外观配件

测试表壳防水性能

下料,开始制作盘发条工具

又车又铣,好几个小时的成果出炉了。

润滑发条

盘回发条,有工具手指就不会接触发条,又干净又快速,之前忙活的几小时,就为了这半分钟。

发条盒保养完成。

部件做防扩散处理。

开始点油组装,钢部件受力大的位置专用瑞士润滑油脂

上面介绍自动系统时已经讲过,这款机芯大量应用了一体式设计,图片上条夹板也是有多个一体式设计无法拆解的齿轮系统。所以这款和她的前身ETA2000-1的机芯,都需要及时保养,保证机芯各部件的润滑到位。不然这种一体式固定设计的部件,只要出现磨损,那么就是只有更换总成,费用会大大的增加。

清洗摆轴托钻

起摆后上机测试,机芯原本的走时数据,走时偏慢,误差较大。

调校后

瑞士专用润滑油脂,润滑自动上链部件

组装好的自动夹板,藏在机芯内侧看不见的螺丝,也要保持无痕拆装,虽说别人看不见,但是我自己心里舒服。

装回自动上链系统

组装日历机构

装回字面盘

装回指针

指针更是面子上的大问题,不能留有痕迹。

清理壳体,装机入壳。放入防尘罩,继续加工螺丝。

使用瑞典进口蓝钢枝材质,制作需要的螺丝,攻好的螺纹,直径0.7mm。

切断,切口。

制作、抛光好的螺丝,拿个五角硬币对比一下大小。

后盖做好防水

搞定

上机测试各方位数据,然后继续测试静态误差及动态误差。

结束语:虽说拆解放大检查后发现了擒纵叉口及摆轴宝石眼孔边缘的瑕疵,还有发条内圈孔径变大。但是点油组装调校好数据后,走时精度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不影响精度的情况下,可以不必更换。

谢谢观赏
END

网友A:
楼主攒了多少天的帖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攒了多少天的帖子了?

哈哈,二十几天的,9月厦门YQ挺严重的,中旬的时候公司就响应政府号召通知居家办公了,恰好有几位坛友联系我打算维修保养,妥妥地,又不用上班,又不能出门,安心在家呆着修表,不给政府添乱。昨天8号厦门控制到位了,好几天都是零增,所以我们也复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二十几天的,9月厦门YQ挺严重的,中旬的时候公司就响应政府号召通知居家办公了,恰好有几位坛友联 ...

这手艺,赞一个

可惜我这没表给你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手艺,赞一个

可惜我这没表给你修

感谢支持,没关系,坐等你发财买豪表

网友:
头像送给你

网友B:
有对垃圾机械表,不知道楼主有意拆拆不??

网友C:
机械的感觉是不错,可是要保养就放弃了,还是选择电子的

网友D:
猛地一看,还以为是卡地亚蓝气球
浪琴还是不错的,性价比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对垃圾机械表,不知道楼主有意拆拆不??

你可以自己练手玩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的感觉是不错,可是要保养就放弃了,还是选择电子的

我最喜欢夜深人静时,听她清脆的滴答声。反而我对石英表一点都不带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猛地一看,还以为是卡地亚蓝气球
浪琴还是不错的,性价比很高

是有那么一点儿像,这款机芯的打磨还是挺到位,挺漂亮的。

网友E:
够专业,这么小的零件,看起来眼睛受不了呀。

网友:
又见大神出手,再一次贡献我的膝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够专业,这么小的零件,看起来眼睛受不了呀。

是挺累眼的,特别是女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那么一点儿像,这款机芯的打磨还是挺到位,挺漂亮的。

我现在戴的也是浪琴,军旗系列,本来是想买浪琴的名匠带计时器月相的那款,有点贵,而且盘面有些大,那些功能也用不上,最后还是实用为主了。买的时候,也看过同价位的天梭、帝舵、GS,做工细节都差点意思,浪琴几个热门款方方面面都还可以,价格也厚道。
下次有我手表要保养就找你了,我去过的那些钟表店都比较坑,没你技术好还没你做事细心。

网友:
十分精密啊

网友:
有幸为大神贡献素材,看帖的时候心情都不一样。。。。

网友:
这就是我不买机械表的原因,哈哈哈

网友:
手表真是精致我以前拆修过发条盒觉得自己很NB,现在大了眼力不行咯。修大闹钟还行,这种微缩得厉害的表准废。
楼主的修表设备感觉差不多可以自己制造手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