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想提取电脑模拟器里面的文件

楼主(2021-10-09):
电脑上运行的手机模拟器,想从上面提取文件。请问怎么个提取法?

网友A:
模拟器有共享文件夹的,不同的模拟器或者设置不同,但都会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
可以设置,设置后电脑和模拟器都会有此文件夹,往里放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有共享文件夹的,不同的模拟器或者设置不同,但都会有这个功能的。 ...

谢谢你们两位!以前我没有玩过,正在摸索!

网友:
这个我也需要,感谢分享。

网友:
我只会提取街机模拟器里的街机游戏文件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