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金士顿100 G3 64G的U盘,不能非快速格式化

楼主(2021-10-09):
同事的U盘,现象是不能非快速格式化,快速格式化是可以的,再就是拷入文件开始很快比如说几十M每秒,
然后速度逐渐下降,最后可能就停在9M/s,不动了,这是针对1G左右的大文件,
检测信息如下

检测坏道,似乎5G以后就开始坏了,但是把这5G单独分区出来,拷文件
还是像上面一样,但是测试每个单元都没坏

快速检测就这样子

哈哈,给我来修,我弄了半天也没起色啊,U盘高手们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修U盘这活别揽到手,除非U盘归你了,这种修过的U盘容易不稳定,再次损坏丢数据,那人容易埋怨你

网友:
你这个是如假包换的真金士顿,能保修换新就换一个,不能就咸鱼出了,我最近收到2个都是这个颗粒的,拆开看了居然还是tsop 2ce单片32g
能上3267或者ps3111

网友:
全盘写入再检验下看看

网友:
重新量产成40G还能用用

网友A:
H27UDG8M2MTR这货只有16G,双贴才32G,64G从何而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H27UDG8M2MTR这货只有16G,双贴才32G,64G从何而来

固件??
紫薯

楼主:
引用 网友A:
H27UDG8M2MTR这货只有16G,双贴才32G,64G从何而来

哈哈,是吗,我也怀疑这事,只是不太懂这个闪存的容量,扩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27UDG8M2MTR这货只有16G,双贴才32G,64G从何而来

是不是16G假冒成64G的呢,单位买的,不知什么渠道

楼主:
拷到后来就这样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16G假冒成64G的呢,单位买的,不知什么渠道

拆开看看是什么型号的存储器才能下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是什么型号的存储器才能下结论。

哈哈,正在协商拆,不是我的啊

网友:
重新量产有可能修复,只是有可能。既然是单位购买,怎么办你来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正在协商拆,不是我的啊

不用拆,拆了也没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