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小白求助,怎么将音频输出改成音频输入

楼主(2021-10-09):
本人有一台车悦宝的汽车小音箱,上面有一个aux接口,接到汽车上能让汽车喇叭放这个音响上的音乐,最近它的服务商不提供服务了,也就没啥用了,想把它改造成小音箱,接到电脑上放音乐,它是不响了,才知道aux是单向输出。我也不会拆解这玩意。有没有大神能提供解决办法!

网友:
啥也不会,别弄了

还有
你倒是拆个机啊

网友:
买个小功放板替换就是了。

网友:
没啥意思,浪费时间

网友:
首先拆开,抛弃内部电路,买个成品功放版,最好是使用5伏电源的,就变成一个有源音箱

网友:
拆都不会,还是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