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大家用32位系统多还是64位系统多?

楼主(2021-10-09):
以前受硬件,尤其是内存限制,很多电脑都装32位系统。这些年来随着内存价格逐渐下降,好像用64位系统的越来越多了。查了下单位新买的几台电脑,清一色的64位。

网友:
大概率是64位吧

网友A:
我平时用来挂着上网查资料的用的32位精简WIN7,主要是没有合适的64位的精简版本,其他电脑一般都用64位,毕竟很多软件都要64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平时用来挂着上网查资料的用的32位精简WIN7,主要是没有合适的64位的精简版本,其他电脑一般都用64位,毕 ...

为什么一定要精简版系统,不担心被植入木马或缺少系统组件影响其他程序吗?

网友:
旧的不说了,新的必上64吧。还有4G以上都是64

网友:
32位系统的尴尬是,现在新电脑都是8G以上内存,
为了用32位系统,要么只能最多3g,要么请老板 换成2g内存的?

网友B:
单位网管表示8G不存在的,每天装出去都是win7 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位网管表示8G不存在的,每天装出去都是win7 32

请教一下,你们装系统都怎么激活?我们单位有联想、dell、hp、三星等机子,有没有dell、hp、三星的OEM系统?

网友C:
32位只能用3.2G左右内存,4G内存还可以纠结下,大于4G还用32位就不正常,除非工作需要

网友:
8g起步,32位不存在的。

网友:
4GB以下的内存,不要安装64位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一定要精简版系统,不担心被植入木马或缺少系统组件影响其他程序吗? ...

原版的WIN7和WIN10一样卡用着干嘛,就看下网页下点东西而已,要不是很多软件不支持XP都想用XP了。精简版当然挑有口碑测试过的,木马是不会有的,精简组件的问题反正不是主力机无所谓,主力机用的原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一定要精简版系统,不担心被植入木马或缺少系统组件影响其他程序吗? ...

另外说我上网这台其实插了8G内存的,本来想升64位来着,没找到合适的就搁置了,用着3G内存反正上网也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位只能用3.2G左右内存,4G内存还可以纠结下,大于4G还用32位就不正常,除非工作需要 ...

我的是8G内存,用着32位的WIN7精简版,主要是找不到合适的64位的WIN7,原版又不想用太卡,CPU太弱,装WIN10又要固态,干脆就这么用着了,反正只是二奶机,主力机还是用64位的原版WIN7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你们装系统都怎么激活?我们单位有联想、dell、hp、三星等机子,有没有dell、hp、三星的OEM系 ...

激活方法不是大把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你们装系统都怎么激活?我们单位有联想、dell、hp、三星等机子,有没有dell、hp、三星的OEM系 ...

万能的X度搜win7激活码,win10激活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激活方法不是大把的么???

个人喜欢用各种OEM系统,直接安装好后可以长期激活,不用180天,机子多了太麻烦。,

网友:
2007年用Windows Server 2008就开始用8G内存了,那时候就开始用64位系统

网友:
现在32位系统已经陆续停止驱动支持,毕竟"32位"和"64位"在驱动级上可是天壤之别...
用户态软件可以32、64混合使用,但驱动没戏

网友:
内存4G,带独显,肯定装64位吧,内存4G不带独显,32就凑合,内存超过4G无论核显独显都是64位。 我2G内存,32位win7 msdn版苟延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