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哪个型号的显示器适合办公?现在每天对着屏幕基本都在6个小时以上

楼主(2021-10-09):
主要是看图纸和技术文档,还有就是逛论坛,大家推荐目前能买到的办公用显示器,价格2000以下吧。
之前听说dell显示器办公不错,不知道真假。

网友:
如果对尺寸没要求,建议楼主买个二手联想的品牌机带的显示器,经济实惠,特别护眼

网友:
dell的机器肯定好啊,别买太便宜的就行

网友A:
dell 的p系列或u系列,我的p系列很舒服,眼睛相对要不累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l 的p系列或u系列,我的p系列很舒服,眼睛相对要不累一些。

哪个型号?

网友:
只要不是太次的都可以,不管什么显示器看时间长了都不行。DELL的AOC的IPS屏的刷新60-75的都可以。最好不要买外置电源的,接口选DVI或HDMI.

网友:
明基有护眼系列都是非pmw调光看久了不累,其他品牌就要看介绍了,别碰pmw调光显示器看着就没那么累

网友B:
对视频没有要求的话,建议入手墨水屏。

网友:
这款停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视频没有要求的话,建议入手墨水屏。

电脑显示器有用墨水屏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显示器有用墨水屏的吗?

有,但是相当贵!!而且是黑白的!!!

网友:
办公一般都是文字处理居多,这方面TN屏比较理想,不过TN屏视角和色彩天生残疾,但文章处理正好!还有就是背光问题,最好的当然是传统CCFL,当然还要注意CCFL的亮度调控方式,避免落入低频pwm调光陷阱。还要注意屏表面反光问题,千万不要买镜面屏,要选择雾面屏,以避免有害反光。总结来说就是:大屏幕低分辨率CCFL背光TN雾面屏适合办公。